根据MOS管的Ciss、Qg、驱动频率是否可以算出需要的驱动电流或者驱动功率?

楼主:
根据MOS管的Ciss、Qg、驱动频率是否可以算出需要的驱动电流或者驱动功率?

网友A:
只要对MOS管参数搞的足够透彻,

应该能算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对MOS管参数搞的足够透彻, 应该能算出

版主  你会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你会算不

不会,

对MOS管参数搞的不足够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