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建立开发环境 跑个闪灯的DEMO

楼主:
CDK开发环境的建立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我的系统是WIN7 32位系统,几次安装都中途中断,最后将防火墙和杀毒软件都禁用了,才安装成功。

开发环境建立好之后,连接开发板,运行一个DEMO,验证运行是否正常。

选择下载点RGB测试程序“ch2601_rgb_marquee_demo”,由于管脚复用的因素,将需要J3的3、4脚、5、6脚、7、8脚先进行短接,LED才能进行显示。

void led_refresh()
{
    g_ctr++;
    if (g_ctr == 3) {
            g_ctr = 0;
    }
    if (g_ctr == 0)
    {
        csi_pwm_out_start(&r, 7 / 2);
        csi_pwm_out_stop(&r, 2 / 2);
        csi_pwm_out_stop(&r, 4 / 2);

    }
    else if (g_ctr == 1)
    {
        csi_pwm_out_start(&r, 2 / 2);
        csi_pwm_out_stop(&r, 7 / 2);
        csi_pwm_out_stop(&r, 4 / 2);

    }
    else //2
    {
        csi_pwm_out_start(&r, 4 / 2);
        csi_pwm_out_stop(&r, 7 / 2);
        csi_pwm_out_stop(&r, 2 / 2);

    }
}

通过修改相应参数可以改变RGB灯显示的时间。

这段程序还带有板载OLED的显示驱动,通过修改程序,可以方便的显示自己需要文字。

static void lable_test(void)
{
    lv_obj_t *p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lv_label_set_long_mode(p, LV_LABEL_LONG_BREAK);
    lv_label_set_align(p, LV_LABEL_ALIGN_CENTER);
    lv_obj_set_pos(p, 0, 4);
    lv_obj_set_size(p, 128, 60);
    lv_label_set_text(p, "HELLO\nEE-WORLD!\nDEMO");
}

在这里修改为HELLO EE-WORLD,显示出来。

将DEMO程序进行编译,并下载到开发板上。

下载完毕,按下开发板上RST键,重启开发板,显示结果如下图

屏幕显示HELLO EE-WORLD文字,RGB灯循环闪烁和预期结果一制。

运行视频如下;

网友:
可以哦,点亮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