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升压电路中的电感问题

楼主:
升压电路原理,红框内的是2两个电感?

不会是变压器吧?

后面一堆电阻串联,电阻值怎么确定的呢

另外,下面的红框,为什么写两个0V?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升压电路原理,红框内的是2两个电感?

不会是变压器吧?

就是变压器。这种变压器通常称为 ‘自耦变压器“。

网友:
另外,下面的红框,为什么写两个0V?这个怎么理解

联接在一起的两个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路原理,红框内的是2两个电感? 不会是变压器吧?   就是变压器。这种变压器通常称为 ...

楼主可能并没有见到实物,只看到电原理图。

从电原理图上也可以看出这 “两个电感” 具有共同磁路,因为 “两个电感” 上面有三条虚线表示共同磁路,即 “两个电感” 是绕在同一铁芯上。

网友:
另外,从元器件标号上也可以看出是个变压器。两个电感并未单独赋予标号,而是和铁芯共同使用一个标号 “T1”。该标号旁还注明了铁芯型号。

网友B:
抽头电感,叫变压器也行,知道原理就行。
高升压比使用,对器件电压应力、效率有好处。
该图,若不使用抽头电感,占空比顶到494极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抽头电感,叫变压器也行,知道原理就行。高升压比使用,对器件电压应力、效率有好处。该图,若不使用抽头电 ...

感谢回答

这个抽头电感和一般的电感有什么不同?

这里为什么用这种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答 这个抽头电感和一般的电感有什么不同? 这里为什么用这种电感

为什么用上面不是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上面不是回了…..

抽头电感,叫变压器也行

能提供一些资料吗

这种变压器抽头是不是有种说法火牛变压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抽头电感,叫变压器也行 能提供一些资料吗 这种变压器抽头是不是有种说法火牛变压器呢?   ...

火牛变压器通常是工频变压器的叫法吧,这是自耦变压器。没啥资料,按单电感boost计算就行,输出电压按变压器匝比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