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太长,有压降怎么办?

楼主:
最近有个项目,直接使用电脑的USB口进行供电,设备与电脑使用USB进行连接,用了约3米的线,发现电脑USB口电压5V到设备后电压变成4V左右,测量了一下线的阻值大概有2欧姆,这导致设备性能有所降低。有小伙伴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或者大家有没有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供电问题可用两组USB线并联解决,也只有如此。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否则要么得外置电源,要么得改造USB端口。

网友A:
有一种双USB插头的低阻抗USB长线卖,但很难遇到,批量下可以定制。使用常规通用线则需要在你的系统上设置两个并联的USB插座,然后用两根线连接电脑和你的系统。

网友B:
有的线为了省成本,里面的铜丝很细,换个好点的线电阻会小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线为了省成本,里面的铜丝很细,换个好点的线电阻会小很多。

有些USB线有个突起的东西,那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双USB插头的低阻抗USB长线卖,但很难遇到,批量下可以定制。使用常规通用线则需要在你的系统上设置两 ...

这个方案够呛了,电脑USB没口了,给整个设备就用了三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USB线有个突起的东西,那个是做什么用的?

所说的突起的东西,是磁环

抗干扰的,对高频干扰信号有抑制作用

USB转458线,USB数据线都有

笔记本电源线上也有

网友D:
三米不是很长压降1V,你换条好线把。如果不管事,可能不是线的事,有可能是你的设备功耗大或是PC输出功率不够。

1、你目前使用的线‘肯定不行

2、你实验一下短线,工作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不是线的事

网友E:
1、负载问题:负载电流0.5A(压降1v/2欧姆)是不是有些大。

2、线路电阻:建议自己中间接根线,线径1mm2,在端头用磁环绕两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米不是很长压降1V,你换条好线把。如果不管事,可能不是线的事,有可能是你的设备功耗大或是PC输出功率不 ...

正准备换线试试,换个好点的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负载问题:负载电流0.5A(压降1v/2欧姆)是不是有些大。 2、线路电阻:建议自己中间接根线,线径1mm2 ...

磁环的作用是屏蔽高频信号的干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环的作用是屏蔽高频信号的干扰吗?

对尤其是毛刺。

网友F:
换个电流能力大点的USB线

或者自己用粗线连接USB的电源和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电流能力大点的USB线 或者自己用粗线连接USB的电源和地

方案一可行,方案二估计没办法,因为线是露在外边的。自己做线肯定丑。

网友G:
1、换根线芯粗点的,带屏蔽的线,2、接入一个可外接供电的USB hub。

网友:
引用 网友G:
1、换根线芯粗点的,带屏蔽的线,2、接入一个可外接供电的USB hub。

接入一个可外接供电的USB hub,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H:
找两根废旧笔记本电源线:输出端的那根,里面是两根带屏蔽层的线, 质量很好, 两条四根线接到USB头,两根电源,两根通讯,3-5米的压降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两根废旧笔记本电源线:输出端的那根,里面是两根带屏蔽层的线, 质量很好, 两条四根线接到USB头,两根 ...

量产这样不好高

网友:
量产或者定制, 或者找四芯屏蔽线,最好是有条件测试,比如单位长度/线径/下的单线内阻, 线间绝缘,带负载时压降等等

网友I:
线损太大,可以找个外置电源的hub提高下行端的供电电压。估计楼主的线也太差了,我这用的USB2.0线供电线是24#线,5米1A电流压降0.7V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线损太大,可以找个外置电源的hub提高下行端的供电电压。估计楼主的线也太差了,我这用的USB2.0线供电线是2 ...

有好几个USB转接口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