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3X评测]2.IO操作与延时

楼主:
开发环境配置好了,就测试一下IO吧,先来个最简单的LedBlink

使用也比较简单,和STM32基本一样

1.先使能GPIO的RCC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2.配置IO的输入输出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C_4m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No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3.IO的高低输出

调用库函数:

输出高:void GPIO_SetBits(GPIO_Module* GPIOx, uint16_t Pin)

输出低:void GPIO_ResetBits(GPIO_Module* GPIOx, uint16_t Pin)

我习惯直接定义宏

#deifne LED_RED_ON()    GPIOA->PBSC=GPIO_PIN_8

#define LED_RED_OFF()    GPIOA->PBC = GPIO_PIN_8

#define LED_RED_Blink()    GPIOA->POD ^= GPIO_PIN_8

这样IO的输出部分基本就完成了,再加个Delay函数吧

uint32_t fac_us = 0;
uint32_t fac_ms = 0;

void delay_Config(uint32_t sysclk){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108/8
	fac_us=sysclk/1000000;	      //为系统时钟的1/8,实际上也就是在计算1usSysTick的VAL减的数目
	fac_ms=fac_us*1000;		//代表每个ms需要的systick时钟数,即每毫秒SysTick的VAL减的数目
}

void delay_ms(uint32_t nm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nms*fac_ms;//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延时nus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网友:
加油、继续精彩评测作品!

网友:
加油,期待后续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