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三极管的功耗

楼主:
 这是一只达令顿三极管的参数,Pc=1.5W,集电极功耗为1.5W,我的理解是:该元件工作时功耗为1.5W,也就是说;在满额工作时电流为8A,1.5/8=0.125V,也就是管子的压降为0.125V。还是怎么理解该管子的参数?

问题2:我的工作负载为线圈14W的电磁阀,工作电压为12V 14W/12V=1.17A,是不是我随便一个2A的三极管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达令顿。

问题3:这种应用,使用三极管好还是MOS好,哪个更可靠稳定。

网友A:
三极管的功耗1.5W,是不是说工作时不管电流多大都是1.5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功耗1.5W,是不是说工作时不管电流多大都是1.5W。

图片上面写的是:MAXMUM RATINGS,显然不能 “工作时不管电流多大都是1.5W”。正如图片中最大电流8A,显然不是不管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电流都是8A。1.5W和8A、100V等都是最大允许值,即不得超过,超过后管子可能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功耗1.5W,是不是说工作时不管电流多大都是1.5W。

『是不是说工作时不管电流多大都是1.5W。』

只要考虑一个特殊情况就够了:电流为零时实际功耗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说工作时不管电流多大都是1.5W。』 只要考虑一个特殊情况就够了:电流为零时实际功耗多大?

三极管是和负载串联在电路中,CE间电流为零,应该三极管功耗为零吧。BE的电流不大,几个毫安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是和负载串联在电路中,CE间电流为零,应该三极管功耗为零吧。BE的电流不大,几个毫安的样子。

基极发射极之间的电流乘以发射结压降,是发射结功耗。发射结压降通常0.7V左右,电流几个毫安,那么发射结功耗几个毫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功耗1.5W,是不是说工作时不管电流多大都是1.5W。

『三极管的功耗1.5W,是不是说工作时不管电流多大都是1.5W。』

任何元器件,其瞬时功率都是两端电压乘以通过的电流。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概莫能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功耗1.5W,是不是说工作时不管电流多大都是1.5W。』 任何元器件,其瞬时功率都是两端电压乘 ...

我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理解1.5W这个功率,三极管、二极管都有一个固定的压降,如三极管0.7V,1.5W/0.7V=2.14A,那么该三极管就不可能有8A的电流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理解1.5W这个功率,三极管、二极管都有一个固定的压降,如三极管0.7V,1.5W/0.7V=2. ...

『我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理解1.5W这个功率』

我在3楼已经说过:图片上面写的是:MAXMUM RATINGS,意思是最大级别。Vcbo为100V就是Vcbo超过100V管子可能损坏。Vebo为5V就是Vebo超过5V可能损坏。Pc为1.5W就是Pc超过1.5W可能损坏。1.5W这个功率就是这样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理解1.5W这个功率,三极管、二极管都有一个固定的压降,如三极管0.7V,1.5W/0.7V=2. ...

『三极管、二极管都有一个固定的压降,如三极管0.7V』

三极管没有这样的 “固定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二极管都有一个固定的压降,如三极管0.7V』 三极管没有这样的 “固定压降”。

三极管的BE不是一个“二极管”吗?我一直认为BE间肯定有一个0.7V的压降的,那么CE间就会有一个固定的阻值的啊,请问这么理解对不对?我现在又糊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BE不是一个“二极管”吗?我一直认为BE间肯定有一个0.7V的压降的,那么CE间就会有一个 ...

『三极管的BE不是一个“二极管”吗?我一直认为BE间肯定有一个0.7V的压降的』

前一句大体上算是正确,BE之间确实是个PN结。

后一句显然不对,BE间若没有电流(例如三极管还没有开封),这个0.7V压降肯定不存在。即使发射结中通有电流,BE间压降也是随电流变化而变化的,只不过变化比较小(变化小于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BE不是一个“二极管”吗?我一直认为BE间肯定有一个0.7V的压降的,那么CE间就会有一个 ...

『那么CE间就会有一个固定的阻值的啊』

这句可是大错。

CE间确实存在电阻,此即双极型三极管的输出电阻。但此电阻值并不固定,而是随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变化而变化(变化比较小),随基极电流变化而变化(变化比较大,尤其是集电极发射极电压很小时)。这是三极管集电极的微变等效电阻。绝对不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BE不是一个“二极管”吗?我一直认为BE间肯定有一个0.7V的压降的,那么CE间就会有一个 ...

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与集电极电流之比,是直流性质的电阻。这个电阻数值也是随三极管基极电流变化而变化的。三极管之所以具有放大作用,正是因为集电极电流在一定条件下随基极电流变化而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BE不是一个“二极管”吗?我一直认为BE间肯定有一个0.7V的压降的,那么CE间就会有一个 ...

要想弄清楚这些,最好是仔细看看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族。从这些曲线中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BE不是一个“二极管”吗?我一直认为BE间肯定有一个0.7V的压降的』 前一句大体上 ...

三极管CE间是一个肉夹馍结构,只是肉层的厚薄由BE的电流控制,如果想透过肉层漏油,那一定的有一个最小压力地呀,那所以就应该有一个最小电压用来克服最小压降,就像二极管一样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CE间是一个肉夹馍结构,只是肉层的厚薄由BE的电流控制,如果想透过肉层漏油,那一定的有一个最小压 ...

我回头做个实验,看看三极管在饱和时CE的压降是不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CE间是一个肉夹馍结构,只是肉层的厚薄由BE的电流控制,如果想透过肉层漏油,那一定的有一个最小压 ...

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压降可以小于基极电流在发射结上产生的压降。对NPN管来说,此时集电极电位低于基极电位,即集电结处于正向。这和二极管完全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回头做个实验,看看三极管在饱和时CE的压降是不是固定的

『三极管在饱和时CE的压降是不是固定的』

当然不是。此压降是随集电极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但并非正比,如果是正比,就成了电阻了。

网友:
你看的这个参数是指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是封装决定的结温到环境的散热能力。不是你理解的计算电流的意思吧。另外,除了电压电流极限参数外,看这个工作电流,最好还是参考SOA曲线,你的饱和压降还是参考,VCE压降与IC电流那个曲线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