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candece约束规则线宽中4.400:4.000:....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请教以下candece约束规则线宽中:是什么意思啊?刚开始学,看视频教程里面都是一个数,这种没见过想问一下

网友A:
它是具体设置每一层不同的参数。

鼠标移过去右键点击change,进去就能知道这些数据是什么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具体设置每一层不同的参数。 鼠标移过去右键点击change,进去就能知道这些数据是什么意义了。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物理规则,里面提现的是阻抗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