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体验】12 搭建ESP32C3之Arduino开发环境

楼主:
1、连接 ESP32-C3 和 PC,安装驱动(CH343)
(1)WCH官网下载驱动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43SER_EXE.html

网友:
(2)运行安装

网友:
(3)查看端口(COM和LPT)
将ESP32-C3开发板通过USB线接入PC电脑
此电脑——鼠标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

小贴士:
无法识别的原因有多种,一是可以更换电脑上的不同USB接口,二是也要注意更换Type-C接口的USB连接线,因为有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或是USB连接线的质量不佳,多试试直到有效识别出开发板。

网友:
2、通过串口调试助手,验证开发板

(1)在微软应用商店搜索:串口调试助手,并安装(使用其他调试助手也可以)

网友:
(2)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设为921600,字符编码为GB2312 GBK,语音为简体中文

网友:
(3)打开串口,可以查看ESP32-C3开发板的一些基本情况

偶然发现,每块ESP32-C3都有自己的Mac码,这块是6055f9774244

网友:
(4)发送 ok,可以进入Luatos主页

网友:
(5)发送 2.2,进入[PWM输出]

网友:
3、下载安装Arduino IDE(已经安装的可以跳过)
https://www.arduino.cc/en/software

网友:
4、添加ESP32C3开发板
(1)打开Arduino IDE,点击左上角的“文件>>首选项”,在“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一栏中填写: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espressif/arduino-esp32/gh-pages/package_esp32_dev_index.json

网友:
(2)打开开发板管理器,搜索“ESP32”,这里选择版本“2.0.2”进行更新(原来有安装过ESP32,好像是1.0.6)

网友:
(3)选择开发板,这里选择了“RISC-V ESP32-C3”

网友:
(4)Flash Mode 选择 “DIO”

网友:
(5)最终的配置如图

网友:
5、烧录测试程序
(1)测试程序:快速闪烁双LED灯,串口输出“合宙ESP32-C3开发板”

网友:
(2)上传成功(相关进度等信息)

网友:
(3)实验串口返回情况

网友:
(4)实验场景图

网友:
ESP-32要是支持Arduino就好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