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零基础篇二:玩转RVB2601(基于RISC-V MCU)HelloWorld

楼主:
      本篇是零基础入门的亲身实践,如果您初次拿到板卡,想开发项目的顺畅一些,不妨看看此连载的文章,相信我们花费时间精力踩过的坑,在此汇集成《零基础上手玩转RVB2601》,从简单的传感采集项目到复杂系统项目实现过程逐步整理发布,让小白简易上手,系统性学习这个板子应用开发!

进行本篇内容操作实践前,最好看一下此连载文章篇一,确保开发前准备工作做好:

【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零基础篇一:玩转RVB2601(基于RISC-V MCU)入门板子上

接下来的分享将围绕下面的RVB2601板卡进行一系列软硬件项目应用开发。

【硬件板卡】

【软件IDE】

本次开发CH2601程序代码,使用剑池CDK IDE,此款IDE是平头哥半导体推出的单片机嵌入式开发IDE,它以极简开发为理念,是专业为IoT应用开发打造的集成开发环境。CDK在不改变用户开发习惯的基础上,全面接入云端开发资源,结合图形化的OSTracer、Profiling等调试分析工具,加速用户产品开发。更多关于剑池CDK的介绍,可以直接前往平头哥芯片开放社区进行查看。

篇一文章中,我们已经将CDK IDE进行下载安装完成,板卡串口驱动也安装完成。

【工程代码下载】

嵌入式开发中(用过IAR,,MDK Keil的开发者应该知道创建一个工程环境容易出错且需要一定时间配置),为了直观感受芯片实验效果。故初次开发一个新芯片,很必要先运行一个芯片厂商的示例工程,确保代码编辑,编译,烧录下载,调试等全流程环境顺畅。故首先下载一个平头哥提供的HelloWorld示例工程(点击下载基于RVB2601开发板的最小系统Helloworld例程),进行编译,烧录。

示例代码说明:`HelloWorld`是基于RVB2601开发板的最小系统Helloworld例程,其完成了AliOS Things的内核移植,最后在一个任务是实现周期性打印Helloworld的字符串。工程代码基于RISC-V工具链,使用CDK集成开发环境统一开发编译下载。烧录完成之后按复位键,串口会有打印输出HelloWorld 字符串。

Step1:打开下载的示例代码,解压到一个电脑D盘文件夹,注意不要有中文路径,否则会编译下载出错。

解压出Helloworld示例工程文件夹

Step2:双击打开 ch2601_helloworld.cdkproj   这个文件,然后左边目录点击app,可以看到一个main.c文件,里面代码如下

打开下载的HelloWorld工程代码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cli.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pp_init.h"
#include "oled.h"

#define TAG "app"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LOGD(TAG, "%s\n", aos_get_app_version());
    oled_init();

    while (1)
    {
        LOGD(TAG, "Hello world! YoC");
        aos_msleep(1000);
    }
    return 0;
}

 Step3:点击菜单栏的箭头按钮,进行编译,编译需要10分钟左右,电脑配置好一点,用时会短一些。

 Step4:编译完成,没有出现错误,将RVB2601通过两条USB线连接到电脑USB口,点击菜单栏的箭头右边按钮,进行烧录,需要1分钟左右,电脑配置好一点,用时会短一些。

  Step5:烧录完成后,按下板子左边的复位按键,进行复位。或者重新拔插一下USB线,上电复位。(有时候按键复位无效,必须重新拔插USB线上电,可能是RVB2601板卡的单片机复位电路设计缺陷,没有使用专用的复位芯片。)

  Step6: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串口号,确保出现COM5这类数字。打开串口助手,设置波特率115200,即可看到串口接收区不断接收到字符串“Hello world! YoC”。表示下载第一行RVB2601程序成功了。

  Step7:RVB2601开发板子 烧录运行第一个程序Hello World!

基于RISC-VMCU VB2601板子向PC问好Hello World!

附件是视频教程,可以参考软件安装和上电的现象,验证收到的RVB2601是否有问题!确保开发时,一切正常!

06_1_下载程序后 打开串口助手,重新连接两条USB线 打开电脑串口助手设置波特率,

本篇到这里结束,下一篇继续分享:

【平头哥RVB2601创意应用开发】零基础篇三:

玩转RVB2601(基于RISC-V MCU)入门板子第一个GPIO(LED Blink)程序!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分享,非常棒的知识体系,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