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低功耗系列N32L43x测评】01.开箱准备

楼主:
错过了上次的N32G45XVL,这次申请的N32L43X终于通过啦……国民在国产MCU的势头很猛哈……超高的性价比迎来了一波又一波浪潮,在各个应用领域遍地开花;前段时间有朋友需要用N32G435这个型号MCU做一款知名电动车的电池管理模块,无奈之前都没有接触过国民的MCU,都感觉拖后退了……所以借助这次测评活动赶紧上手国民MCU开发!

在拿到开发板的第一感觉就是用料很NICE呀,这按键的质感真是停不下来哈……PCB丝印都很清晰也很到位,比如在LED灯、按键旁边都标注了对应的GPIO端口控制引脚,这样在不用查看原理图的情况下,都可以实现编程应用;开发板将芯片的所有GPIO端口引脚都引出来的同时,还添加了多个电源和GND的排针引脚,方便可以外接其它模块用来提供电源;另外开发板还板载了NS-LINK调试工具,带有虚拟串口的功能,具备调试、下载程序的同时,还兼备了DEBUG的功能,省去了外接USB转TTL工具,大大方便了我们工程师那USB接口为数不多的电脑。

N32L43x系列采用32位ARM Cortex-M4内核,最高主频108MHz,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集成高达128KB嵌入式加密FLash,32KB SRAM,集成用于流量计量的低功耗外设、丰富的高性能模拟器件,内置1个12bit 5Msps ADC,2路独立轨到轨运算放大器,2个高速比较器,1个1Msps 12bit DAC,支持多达24通道电容式触摸按键,集成多大320段的Segment LCD驱动,集成多路U(S)ART、I2C、SPI、USB、CAN等数字通信接口,内置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

官方提供了FTP下载资料的链接(ftp://58.250.18.138/),包含了国民技术产品的所有资料,匿名用户登录无需密码,我比较常用的是FileZilla FTP Client这个客户端软件,输入主机链接,然后点击快速连接即可,然后根据需要下载相应的资源文件,如下所示:

安装芯片支持包

在官方资料:6-软件开发套件(Software Development Kit)中提供了基于KEIL MDK集成开发环境和IAR EWARM集成开发环境下的芯片支持包,在安装完芯片支持包后,在创建项目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国民相应的芯片型号啦,我使用的是KEIL MDK集成开发环境,双击Nationstech.N32L43x_DFP.0.1.0.pack文件进行安装,过程如下:

安装NS-LINK驱动

N32L43XRL-STB开发板板载了NA-LINK工具,它主要用于国民技术的通用MCU调试、程序下载、以及USB模拟串口输出等功能,在WINDOWS环境下初次使用时需要安装对应的驱动程序,在官方资料:9-工具(Tools)\CMSIS-DAP驱动及安装指南目录下提供了驱动程序和驱动安装指南,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指南一步步跟着来安装驱动程序,WIN10系统貌似能够自动识别并完成安装,在安装完成后有相应的提示消息,在设备管理器中也会多出一个COM端口。

接下来我们在官方资料中找到6-软件开发套件(Software Development Kit)目录下的Nationstech.N32L43x_Library.1.1.0.7z文件进行解压,这个里面包含了板载芯片N32L436RBL7芯片的驱动程序,和对应的各个芯片外设的示例程序;我们打开Nationstech.N32L43x_Library.1.1.0\projects\n32l43x_EVAL\examples\GPIO\LedBlink\MDK-ARM目录下的LedBlink工程文件,在工程配置中将下载调试工具选择为CMSIS-DAP,然后编译工程,确认无误后点击工具栏上的Download按钮,或者直接按下F8快捷按键,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此时我们就会看到板载的LED灯开始闪烁了……

至此我们上述步骤的芯片支持包的安装和板载NS-LINK工具驱动的安装就算成功了,接下载我们可以尝试去新建自己的模版工程啦……

附件:

nmg

网友A:
资料收集很充分,开箱建议发几张开发板的图片。这样更完美!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收集很充分,开箱建议发几张开发板的图片。这样更完美!加油

网友B:
不得不说,我看了你们的帖子,才知道他家还有ftp下载资料的方式

网友B:
看到你帖子里的N32G435,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有测评想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帖子里的N32G435,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有测评想法吗

N32L436RB的芯片相比于N32G435在功耗方面在低不少,然后N32L436RB还有段码屏的驱动功能;了解到他们之前选用N32G435主要是考虑到功能满足,主要是用到ADC和CAN的功能,再加上采购反馈,就定这个型号了……如果有这样的测评活动,当然愿意参考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说,我看了你们的帖子,才知道他家还有ftp下载资料的方式

嗯,FTP服务器上的资料很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