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 .Subckt(1) PWM发生器

楼主:
任务要求:

  1. 两个输出PWM_H,PWM_L,一个接地
  2. 开关频率100Khz
  3. 输出占空比约等于50%
  4. 可以设置死区
  5. 输出电压为5V

设计步骤

步骤1:

找我们要的器件,既然PWM是时间相关的电压源,我们找电压源即可。

步骤2:

选定了V source ,因为V source 提供了多种电压输出模式的选择。

步骤3:

根据V source 的描述直接选用 PULSE模式,直接将其初始代码拷贝到我们的subckt 里面

* design by xutong

* define a PWM Generate

* Name is PWM_G means PWM Generate

*              PWM output+

*              |  PWM output-

*              |  |  Ground

.subckt PWM_G PH PL GND

Vxxx n+ n- PULSE(V1 V2 Tdelay Trise Tfall Ton Tperiod Ncycles)

.ends

步骤4:

根据描述添加一些小细节

* design by xutong

* define a PWM Generate

* Name is PWM_G means PWM Generate

*              PWM output+

*              |  PWM output-

*              |  |  Ground

.subckt PWM_G PH PL GND

*in this here V1 is Vinitial V2 is Von

*Ncycles remove always have

*Vxxx n+ n- PULSE(V1 V2 Tdelay Trise Tfall Ton Tperiod Ncycles)

*                                   DT=0.2us

Vph1 PH GND PULSE(0 5 1m 0.01u 0.01u 4.8u 10u)

*          if function is an operation,you need to add{}

Vpl1 PL GND PULSE(0 5 {1m+5u} 0.01u 0.01u 4.8u 10u)

.ends

步骤5:

拖入LTspice 生成模块

步骤6:带入仿真

符合我们设想的样子。但是这个用起来还是麻烦,不能直接控制死区,每次改定义的参数非常麻烦所以需要引入.TEXT类似于C语言的宏定义。

Text 使用说明

.TEXT -- User-Defined Strings

Syntax: .text <name>=<string literal>

Example: .text DIODE = "1N4148"

The .text directive allows the creation of user-defined strings. It allows associating a string with a name. That name can be used, e.g., a model or subcircuit name and then by changing the string associated with the name, a different model or subcircuit is used throughout the simulation.

The .text statement can be included inside a subcircuit definition to limit the scope the string value to that subcircuit. Text substitution evaluation is done before the expanding subcircuits to a flat netlist.

To invoke text substitution and text expression evaluation, enclose the expression in pipe, '|', characters. The enclosed expression will be replaced with string value of the name inside the pipes.

Below is an example using both a global scope and local .text definitions.

*
V1 1 0 PULSE(0 1 0 1u 1u .5m 1m)
R1 |node| 1 |"1" + "K"|
C1 |node| 0 |foobar|
X1 2 div 0 NIX
.text node="2"
.text foo=".1" bar="u"
.text foobar = foo + bar
.tran 3m
.text top="100k"
.text bot="100k"
.subckt nix a b c
.text bot="1Meg"
R1 a b |top| ; uses global scope definition of top
R2 b c |bot| ; uses locally scope definition of bot
.ends nix
.end

And below resultant circuit after .text processing and subcircuit expansion.

*
v1 1 0 pulse(0 1 0 1u 1u .5m 1m)
r1 2 1 1k
c1 2 0 .1u
r:1:1 2 div 100k
r:1:2 div 0 1meg
.tran 3m
.end

Note that pipe characters can include string literals, i.e., |"1" + "K"| is resolves to 1K. This will only happen if there exists at least one .text statement in the netlist. This is because .text is a new feature in LTspice. If there are no .text statements, the pipe character has no special meaning in the interest of running existing simulation in the same way

添加宏定义后的模块

* design by xutong

* define a PWM Generate

* Name is PWM_G means PWM Generate

*              PWM output+

*              |  PWM output-

*              |  |  Ground

.subckt PWM_G PH PL GND

*in this here V1 is Vinitial V2 is Von

*Ncycles remove always have

*Vxxx n+ n- PULSE(V1 V2 Tdelay Trise Tfall Ton Tperiod Ncycles)

*setting  dead time and frequency,Duty

.text DT="1u"

.text Freq="30k"

.text Duty="0.5"

Vph1 PH GND PULSE(0 5 1m 0.01u 0.01u {{1/|Freq|}*|Duty|-|DT|} {1/|Freq|})

*          if function is an operation,you need to add{}

Vpl1 PL GND PULSE(0 5 {1m+{1/|Freq|}/2} 0.01u 0.01u {{1/|Freq|}*|Duty|-|DT|} {1/|Freq|})

.ends

仿真结果符合我们的设计.

OK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拜拜~

邮箱 xutong@zjbtie.com

网友A:
不错,有创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创意啊。

过几天在更新一些

网友:
我试了下生产的模块好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