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笑笑』另开一贴,专门讨论核能看法问题,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楼主:
论坛藏龙卧虎,小生不才斗胆提出论点:核能也是储能方式的一种,引来各路大佬激烈讨论,鉴于和本来帖子探讨主流储能方式已经离题不少,特此新开一贴,希望大佬移步至此,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正所谓一千个哈利波特有一千辆哈雷摩托,我们本着君子和而不同在此心平气和的讨论一下:核能是不是一种储能的方式?

  • 论点:核能就是能量存储的一种形式
  • 我认为,在广义上讲,一切物质都是能量物化的形式,伟大的阿尔伯特曾经说过,\LARGE E=mc^2 就是大名鼎鼎的质能方程,物体质量实际上就是它自身能量的量度。重要的是要注意实际的静质量到能量的转换不大可能是百分之百有效的,所以最完美的转换就是物质和反物质的湮灭,可以达到100%的转化率。一千克物质完全等价于
    • 89,875,517,873,681,764 焦耳
    • 大约21,470,501,160,000 卡路里
    • 24,965,421,632 千瓦时
    • 21.48076431 百万吨TNT
    • 大约0.0851900643 Quads(千兆热单位)
  • 物质等同于能量的适用范围:E=mc²适用于所有有质量的物体,因为它是质量由能量导出的断言,或者说能量由质量导出的论断,而两者可以互相取代。所以本帖中所讨论的核能理应也符合质能方程,那么不管是自然形成的也好,还是人工合成的也罢,都是将能量转化为物质。
  • 举例:比方说,广义来讲,一根火柴也是储能物质,厂商把合成含磷的化合物然后粘接在木棍上,不就是把一些能量(热和光)存到小盒子里然后卖给有需要的人吗?以此类推,石油、天然气和电池不都是一些物质,这些物质作为能量的载体而存在,照这么想,那元素周期表靠后,放射性强的元素,又凭什么没有名字呢?

爱因斯坦著名公式E=mc2的三层含义, 至今未受挑战

网友:
『比方说,广义来讲,一根火柴也是储能物质,厂商把合成含磷的化合物然后粘接在木棍上,不就是把一些能量(热和光)存到小盒子里然后卖给有需要的人吗?以此类推,石油、天然气和电池不都是一些物质,这些物质作为能量的载体而存在』

春天种下玉米,秋天收获。玉米秸也是储能物质。玉米秸把太阳的光能储存起来,在冬天有需要时点燃放出热量。玉米粒也是储能物质,储存了太阳的光能。在我们有需要时吃到肚子里,转化成人类运动的能量。当然,玉米也可以做酒精,燃烧酒精也可以驱动汽车。

网友:
『比方说,广义来讲,一根火柴也是储能物质,厂商把合成含磷的化合物然后粘接在木棍上,不就是把一些能量(热和光)存到小盒子里然后卖给有需要的人吗?以此类推,石油、天然气和电池不都是一些物质,这些物质作为能量的载体而存在』

就连小孩滑滑梯,也是储能。大人把小孩抱到滑梯上,增加了小孩的重力势能,此能量储存在小孩体内。小孩沿滑梯滑下来,重力势能转化成动能。

网友:
『比方说,广义来讲,一根火柴也是储能物质,厂商把合成含磷的化合物然后粘接在木棍上,不就是把一些能量(热和光)存到小盒子里然后卖给有需要的人吗?以此类推,石油、天然气和电池不都是一些物质,这些物质作为能量的载体而存在』

说储能,必须是在人们有暂时不用的多余能量时很容易转换成另种能量储存起来,在需要使用能量时又很容易释放转换成我们需要的形式。

网友:
电力工业常用两座水库来储能。当电力供应有多余时,将低水位水库里面的水抽到高水位水库,电能转换成水的重力势能。需要较多电力供应时,把高水位水库的水放出来发电,水的重力势能转换成电能。

显然,抽水蓄能电站符合4楼所说条件。

北京北面的密云水库就是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就是密云水库,下水库是密云水库尾部的一座小水库。

网友:
我感觉能量,可能是描述不同事物之间信息交互的一种方式而已,有信息交互才有能量之说,就比如,你想与外国人交流,就需要花很长时间进行互相学习各自的语言,如果互相之间有统一高效的沟通方式,也就没有储能之说。查找物质之间更有效的交换方式,才能最终解决事物之间交方便快捷的交流,也就没有储能之说。储能只能解决一时之需,治标不治本。

网友:
你的手机里面有蓄电池,这个蓄电池是一种储能方式。手机充电时电能转换成化学能,充电结束使用手机时化学能转换成电能。

网友:
地球与太阳之间的信息交互是太阳能,是太阳要带着地球玩,地球需要跟着太阳混。男人与女人交流是生娃的需要。世界也不知道是几维空间,总感觉地球上的生物就是一个与造世主抗争的一种产物。

网友A:
『我们本着君子和而不同在此心平气和的讨论一下:核能是不是一种储能的方式?』

不是。核能不符合4楼所述条件。

人们迄今没有找到某种方法,将其它形式的能量转换成核能储存起来。原子弹爆炸,核电站发电,那些被释放出来的核能不是人们储存到原子核里面的。

网友B:
如果能高效利用核能,就人类目前的需求来讲,就更不需要储能了。随便把核子的能量转换出来就用不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高效利用核能,就人类目前的需求来讲,就更不需要储能了。随便把核子的能量转换出来就用不完了。

『如果能高效利用核能,就人类目前的需求来讲,就更不需要储能了』

问题就在于人们找不到 “高效利用” 的方式。热核聚变70多年了,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可控。

网友:
“能源”必须是人类能够很容易转换成其它形式的能量且还需要能够控制,例如:裂变物质,只要能改变铀棒间的透射中子密度就可以控制反应强度,然后烧开水发电就可以了。

利用核物质来储能不是不可以,只是容不容易的问题,例如:利用加速器来生产可以裂变的物质,然后使用可裂变物质发电。只是这种方式很是不容易罢了,我国早期在距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某地就建立过加速反应堆生产核原料钚。(目前已解密拆除,为此还建设水库为该基地供电),只是这种方式时间长而且还费事。

网友C:
我初中时期,曾经想过使用一个山洞,在山洞中放上许多的电容,当夏季来临的时候,把闪电引入山洞,利用电容将电力储存起来,然后慢慢利用,后来仔细的想想,觉得就是个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初中时期,曾经想过使用一个山洞,在山洞中放上许多的电容,当夏季来临的时候,把闪电引入山洞,利用电容 ...

我觉得还好啊,毕竟我们谁也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能去火星旅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本着君子和而不同在此心平气和的讨论一下:核能是不是一种储能的方式?』 不是。核能不符合4楼所 ...

不是,中子撞击不就是获取了核能了吗?费老大劲加速了中子,应该是充了动能,然后一下子注入到核里面去,那能量角度看不是储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中子撞击不就是获取了核能了吗?费老大劲加速了中子,应该是充了动能,然后一下子注入到核里面去, ...

『不是,中子撞击不就是获取了核能了吗?费老大劲加速了中子,应该是充了动能,然后一下子注入到核里面去,那能量角度看不是储能了吗?』

你错可能就错在 “加速了中子” 这句上。

中子不带电,不能被电场加速。

中子注入到某种核(例如铀235核)中,可能引起该核的分裂,分裂也确实释放出能量。但这些能量本来就在该核中,并不是中子储存在核中的。正如扣动扳机让子弹射出,弹头具有相当大的动能。但是弹头的动能是火药的化学能产生的,并不是扣动扳机的动作储存在火药中的。虽然扳机确实具有一定动能,但只起 “触发” 作用,并非储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中子撞击不就是获取了核能了吗?费老大劲加速了中子,应该是充了动能,然后一下子注入到核里面去, ...

你对各种核反应的知识,很多是错误的。例如 “费老大劲加速了中子” 这句,就是错的。上一回复中说过:中子不带电,不能被电场加速。你何时听说过 “中子加速器”?中子从中子源出来后,其速度无法人为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中子撞击不就是获取了核能了吗?费老大劲加速了中子,应该是充了动能,然后一下子注入到核里面去, ...

所有放射性物质,例如前帖提到的铀235,没有外界因素(如中子撞击),静静地放在那里,也会自发地发生核反应。这些自发的核反应,称为衰变。例如镭234衰变时分裂成一个阿尔法粒子和一个氡核,同时释放出一定能量。这个过程并没有什么能量注入,也就谈不到储存能量。可见衰变释放出的能量本来就在发生衰变的核中。

注意此帖第一个词是 “所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中子撞击不就是获取了核能了吗?费老大劲加速了中子,应该是充了动能,然后一下子注入到核里面去, ...

『那能量角度看不是储能了吗?』

从这句看,你对能量的概念,能量守恒,以及质能守恒,可能还存在理解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能量角度看不是储能了吗?』 从这句看,你对能量的概念,能量守恒,以及质能守恒,可能还存在理解 ...

那蓄电池或者锂电池是不是储能呢?如果要从化学或者物理方式来理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