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3X评测]1.呼吸灯

楼主:
感谢这次能被选中来测评国民技术低功耗N32L43x系列芯片开发板

N32L43x系列采用32位ARM Cortex-M4内核,最高主频108MHz,支持浮点运算和DSP指令,集成高达128KB嵌入式加密FLash,32KB SRAM,集成用于流量计量的低功耗外设、丰富的高性能模拟器件,内置1个12bit 5Msps ADC,2路独立轨到轨运算放大器,2个高速比较器,1个1Msps 12bit DAC,支持多达24通道电容式触摸按键,集成多大320段的Segment LCD驱动,集成多路U(S)ART、I2C、SPI、USB、CAN等数字通信接口,内置密码算法硬件加速引擎

1、前期准备

官方FTP资料库下载:使用文件资源管理器输入ftp://58.250.18.138匿名用户登录,无密码

安装芯片Keil支持包

Pack Installer -> File -> Import... 选择支持包Nationstech.N32L43x_DFP.0.1.0.pack安装

安装成功后

2、新建测试工程

设置Options for Target,芯片型号选择N32L436RB

勾选Create HEX File

添加.h头文件路径

选择仿真器型号

工程如下

3、PWM初始化

设置LED2驱动引脚PB4为PWM输出,PWM周期400us

PWM初始化代码

/**
 * @brief PWM初始化
 */
void hal_pwm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 TIM_TimeBaseStructure;
    OCInitType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TIM3, ENABLE);
    /*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 | RCC_APB2_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LED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Current = GPIO_DC_4m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No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2_TIM3;
    GPIO_InitPeripheral(LED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LED2_PORT, LED2_PIN);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Prescaler	= 108-1; 	//分频值108 108MHz/108 = 1MHz 1us
    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 = 400-1; 	//周期值400,定时周期400*1us = 400us
    TIM_TimeBaseStructure.CntMode	= TIM_CNT_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ClkDiv = 0;
    TIM_InitTimeBase(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OutputState =  TIM_OUTPUT_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OcPolarity =  TIM_OC_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Pulse = 0;
    TIM_InitOc1(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TIM_ConfigOc1Preload(TIM3, TIM_OC_PRE_LOAD_ENABLE);
    //使能自动重装载的预装载寄存器允许位
    TIM_ConfigArPreload(TIM3, 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Enable(TIM3, ENABLE);
}

4、效果如下

WeChat_20220626141907

5、测试代码

网友A:
辛苦啦,这次管方的例程好象相比N32G45有更大的改变呢。

网友B:
第一次发现你这种下载资源的形式,和他们直接在官方下载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地址是官方提供吗?

网友C: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现你这种下载资源的形式,和他们直接在官方下载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地址是官方提供吗?

这个也是官方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期待后续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辛苦啦,这次管方的例程好象相比N32G45有更大的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