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一下心电采集这个模块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最新学校课程实验要求采集心电,想知道一下这个模块是什么意思,是和右腿驱动一样的道理吗

网友A:
LA、RA是左右采集,进入仪表运放INA114

红框是运放tl084的第四通道,12脚从INA114的增益电阻那里获取信号,然后从14脚输出

右腿驱动是个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RA是左右采集,进入仪表运放INA114 红框是运放tl084的第四通道,12脚从INA114的增益电阻那里获取信 ...

RA是right arm 右胳膊,LA是left arm 左胳膊,RL是right leg 右腿,LL是left leg 左腿

网友:
LL左脚是接仪器的电路回路的,不是真正的大地,而电缆外壳是接大地的(仪器的机壳接地端)右脚应该不是接地的,也是信号端

网友:
这个应该叫”共模“电极,给测量的电极提供动态”参考“,

以免人体浮空受到环境电场(包括静电和工频等)的影响。

网友:
相当于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