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CPK-RA6M4 开发板测评+ISL29035光照度传感器读取数据

楼主:
上期分享之后,因为其他事情耽误了,本次接着完成任务,主要是测试板载的光照度传感器获取其值。下面介绍方法。

首先还是添加一下软件包,这里直接加入RTT官方做好的包,直接搜索就能添加上。

这里面我们需要把传感器和软件模拟IIC都加上,传感器主要是用来命令行获取传感器数据的,应该算是一个通用接口,软件模拟IIC我们需要调整下接口。

在硬件里面,把数值更换下,变成16进制写法。

之后在硬件管脚中把这个IIC1使能给去掉。

之后就是在用户文件中添加上,我们的初始化,这样保证在设备下能找到这个设备。

/*

 * Copyright (c) 2006-2021,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1-10-10     Sherman       first version

 * 2021-11-03     Sherman       Add icu_sample

 */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hal_data.h"

#include <rtdevice.h>

#include "sensor_renesas_isl29035.h"

#define ISL29035_I2C_BUS "i2c1"

#define LED3_PIN    BSP_IO_PORT_01_PIN_06

#define USER_INPUT  "P105"

void hal_entry(void)

{

    rt_kprintf("\nHello RT-Thread!\n");

    while (1)

    {

        rt_pin_write(LED3_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LED3_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

}

void irq_callback_test(void *args)

{

    rt_kprintf("\n IRQ00 triggered \n");

}

void icu_sample(void)

{

    /* init */

    rt_uint32_t pin = rt_pin_get(USER_INPUT);

    rt_kprintf("\n pin number : 0x%04X \n", pin);

    rt_err_t err = rt_pin_attach_irq(pin, PIN_IRQ_MODE_RISING, irq_callback_test, RT_NULL);

    if(RT_EOK != err)

    {

        rt_kprintf("\n attach irq failed. \n");

    }

    err = rt_pin_irq_enable(pin, PIN_IRQ_ENABLE);

    if(RT_EOK != err)

    {

        rt_kprintf("\n enable irq failed. \n");

    }

}

MSH_CMD_EXPORT(icu_sample, icu sample);

int rt_hw_isl29035_port(void)

{

    struct rt_sensor_config cfg;

    cfg.intf.dev_name  = ISL29035_I2C_BUS;

    rt_hw_isl29035_init("isl29035", &cfg);

    return RT_EOK;

}

INIT_ENV_EXPORT(rt_hw_isl29035_port);

之后就是下载,到串口助手中进行测试。

首先是list_device这条命令看下我们传感器是否出现了。出现就是下一步。

sensor probe li_isl29 命令窗口使用这个命令绑定下传感器,然后就可以读取数值了。

我们一共用它读取五次数据,这样可以用手机灯光照下,最大值应该是999。也可以用手捂住传感器,看数值变化。本次体验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