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兆”宽带升级?改了套餐真的我家网速就能蹭蹭蹭上去了吗?

楼主:
最近电信打电话给我说可以给我改套餐升级万兆宽带。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困惑?改了套餐就能升级万兆宽带吗?我家本身的硬件条件支持吗??我家的猫支持吗?我家的路由支持吗?跟电信的咨询是说路由会给我换个新的可支持的路由。我一开始想的那好啊我已经对家里的网速发愁很久了。。不过我家那位提出异议,说咱们本身布线的网络线不行。你再怎么升级都没什么用,都是白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嘤嘤嘤。。是这个样子吗????有谁对这些比较懂的帮我解解惑呀???那我这邻居们都换了呀,他们都支持吗?还是他们就是被电信忽悠了。因为套餐升级每月的话费也是要“升级”的

网友A:
我觉得千兆已经完全够用了,而且万兆多硬件要求肯定高,尤其是网线,路由器都好换,以前装修的房子网线大多数是超五类或六类的。超六类网线才支持万兆。

所以我觉得升级意义不大,要是套餐更贵了,那肯定选择不升级,要是套餐价格和以前一样,运营商是为了前期推广,可以先升级,以后有机会了再升级硬件。

网友:
电信这么厉害啊,真的假的

我用的移动宽带,之前一直都是100M,最近提到了300M,跟这个万兆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B:
我是觉的没有必要,这就象国内的高铁四通八达,可你的目标是莫斯科,不够你多NB,最后都要受出口的限制,而且你又不是玩游戏,而且就国内的服务器也有跨运营商的瓶颈问题,如果能体现出来也出不了县级的地域体现。所以绝对是忽悠人。北方的联通骗人搞噱头更是一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千兆已经完全够用了,而且万兆多硬件要求肯定高,尤其是网线,路由器都好换,以前装修的房子网线大多 ...

哎,我就是困惑,家里的线应该就只是5类的。好像还不是6类的。 路由器换了是不是也不成?网线没弄好好像就不行的吧。还是说有办法?。电信那边是跟我说换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觉的没有必要,这就象国内的高铁四通八达,可你的目标是莫斯科,不够你多NB,最后都要受出口的限制,而 ...

嗯嗯。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我就是困惑,家里的线应该就只是5类的。好像还不是6类的。 路由器换了是不是也不成?网线没弄好好像 ...

如果是直接猫接到你路由器上,且猫到路由器上的网线是七类或超六类的,然后只用WiFi就可以。不过很多手机的WiFi应该都不支持万兆。

你路由器如果接到别的网口上的网线不满足万兆,那你其他的网口就不支持万兆。

说实话如果现在是千兆,升级到万兆意义不大,太多设备都不支持万兆了,电脑WiFi,电脑有线网口,手机WiFi,估计几年前的设备都是支持不了万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哎,我就是困惑,家里的线应该就只是5类的。好像还不是6类的。 路由器换了是不是也不成?网线没弄好好像 ...

就是你家里真的需要改万兆,也只需要改入口就可以了,电信的这个事倒是没有骗你,的确是只需要改一下路由器到光猫的线就可以了,通常的设备一般是不配万兆网口的,所以没必要把所有的线都改6类线。当然以后超高清电视啥的有万兆口也可能。根据你家的情况综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家里真的需要改万兆,也只需要改入口就可以了,电信的这个事倒是没有骗你,的确是只需要改一下路由 ...

哦哦哦。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光升级宽带不升级设备,速度优势体现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