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18)--- 1.3寸 TFT显示屏

楼主: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执行器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多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掂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八:1.3寸 TFT显示屏 ST7789VW驱动高清ips 模块

网友:
ST7789VW

是一款用于 262K 色、图形类型 TFT-LCD 的单芯片控制器/驱动器。 它由 720源极线和320栅极线驱动电路。 该芯片能够直接连接到外部微处理器,并接受 8 位/9 位/16 位/18 位并行接口。 显示数据可以存储在240x320x18 位的片上显示数据 RAM。 它可以执行显示数据RAM读/写操作,无需外部操作时钟,以尽量减少功耗。 此外,由于集成电源驱动液晶所需的电路; 可以用最少的组件制作显示系,其框图如下。

网友:
ST7789VW特征

具有片上帧存储器 (FM) 的单芯片 TFT-LCD 控制器/驱动器

显示分辨率:240*RGB (H) *320(V)

帧存储器大小:240 x 320 x 18 位 = 1,382,400 位

LCD驱动器输出电路

- 源输出:240 RGB 通道

- 门输出:320 通道

- 共电极输出

显示颜色(颜色模式)

- 全彩:262K,RGB=(666) max.,空闲模式关闭

- 颜色减少:8 色,RGB=(111),空闲模式开启

用于各种显示数据输入格式的可编程像素颜色格式(颜色深度)

- 12 位/像素:RGB=(444)

- 16 位/像素:RGB=(565)

- 18 位/像素:RGB=(666)

单片机接口

- 并行 8080 系列 MCU 接口(8 位、9 位、16 位和 18 位)

- 6/16/18 RGB 接口(VSYNC, HSYNC, DOTCLK, ENABLE, DB[17:0])

- 串行外设接口(SPI 接口)

- VSYNC接口

显示功能

- 可编程部分显示任务

- CABC 用于节省电流消耗

- 颜色增强

片上内置电路

- DC/DC 转换器

- 可调节的 VCOM 生成

- 用于存储初始寄存器设置和出厂默认值的非易失性 (NV) 存储器(模块 ID、

模块版本等)

- 定时控制器

- 4 条预设 Gamma 曲线,带有独立的 RGB Gamma 设置

用于 LCD 初始寄存器设置的内置 NV 存储器

- 8 位用于 ID1 设置

- 8 位用于 ID2 设置

- 8 位用于 ID3 设置

- 6 位用于 VCOM 偏移调整

驾驶算法

- 点反转

- 列反转

宽电源电压范围

- I/O 电压 (VDDI to DGND): 1.65V ~ 3.3V (VDDI VDD) ≦

- 模拟电压(VDD 至 AGND):2.4V ~ 3.3V

片上电源系统

- 源电压(VAP (GVDD) 至 VAN (GVCL)):+6.4~-4.6V

- VCOM 电平:GND

- 栅极驱动器高电平(VGH 至 AGND):+12.2V ~ +14.97V

- 栅极驱动器低电平(VGL 至 AGND):-12.5V ~ -7.16V

COG 装配的优化布局

工作温度范围:-30℃至+85℃

低功耗

网友:
ST7789VW直流特性

ST7789VW详细技术资料(317页)

https://www.rhydolabz.com/documents/33/ST7789.pdf

网友:
打开Arduino IDE——工具——管理库,搜索ST7789

网友:
打开网页https://github.com/,搜索ST7789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八:1.3寸 TFT显示屏 ST7789VW 驱动240x240高清ips模块
  程序一:点亮屏幕,输出"HELLO WORLD"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八:1.3寸 TFT显示屏 ST7789VW 驱动240x240高清ips模块
  程序一:点亮屏幕,输出"HELLO WORLD"
*/

//#define TFT_CS  6
#define TFT_DC    7
#define TFT_RST   8
#define SCR_WD   240
#define SCR_HT   240   // 320 - to allow access to full 240x320 frame buffer
#include <SPI.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rduino_ST7789_Fast.h>
Arduino_ST7789 lcd = Arduino_ST7789(TFT_DC, TFT_RST);
//Arduino_ST7789 lcd = Arduino_ST7789(TFT_DC, TFT_RST, TFT_CS);

void setup(void) {
  Serial.begin(9600);
  lcd.init(SCR_WD, SCR_HT);
  lcd.fillScreen(BLACK);
  lcd.setCursor(20, 100);
  lcd.setTextColor(WHITE, BLUE);
  lcd.setTextSize(3);
  lcd.println("HELLO WORLD");
}

void loop() {
}

网友:
实验场景图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八:1.3寸 TFT显示屏 ST7789VW 驱动240x240高清ips模块
  程序二:在X120\Y120处画一个点
  实验开源仿真编程(Linkboy V4.63)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八:1.3寸 TFT显示屏 ST7789VW 驱动240x240高清ips模块
  实验开源仿真编程(Linkboy V4.63)
  程序三:点亮屏幕,满屏三色循环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八:1.3寸 TFT显示屏 ST7789VW 驱动240x240高清ips模块
  实验开源仿真编程(Linkboy V4.63)
  程序四:画一个红色空心三角形和一个绿色空心圆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八:1.3寸 TFT显示屏 ST7789VW 驱动240x240高清ips模块
  实验开源仿真编程(Linkboy V4.63)
  程序五:彩屏显示渐变颜色像素点

网友: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八:1.3寸 TFT显示屏 ST7789VW 驱动240x240高清ips模块
  程序六:点亮屏幕,显示不同颜色的字符

/*
  【Arduino】16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仿真编程+图形编程)
  实验二百一十八:1.3寸 TFT显示屏 ST7789VW 驱动240x240高清ips模块
  程序六:点亮屏幕,显示不同颜色的字符
*/

#define SCR_WD   240
#define SCR_HT   240
#include <SPI.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f (__STM32F1__) // bluepill
#define TFT_DC  PA1
#define TFT_RST PA0
//#include <Arduino_ST7789_STM.h>
#else
#define TFT_DC  7
#define TFT_RST 8
#include <Arduino_ST7789_Fast.h>
//#include <Arduino_ST7789.h>
#endif

Arduino_ST7789 lcd = Arduino_ST7789(TFT_DC, TFT_RST);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lcd.init();
}

void loop(void) {
  for (uint8_t rot = 0; rot < 4; rot++) {
    testText(rot);
    delay(2000);
  }
}

unsigned long testText(int rot) {
  lcd.setRotation(rot);
  lcd.fillScreen(BLACK);
  lcd.setCursor(0, 0);
  lcd.setTextColor(BLUE);
  lcd.setTextSize(3);
  lcd.println("Hello World!");
  lcd.setTextColor(WHITE);
  lcd.print("Rotation = ");
  lcd.println(rot);
  lcd.setTextColor(YELLOW);
  lcd.setTextSize(4);
  lcd.println(1234.56);
  lcd.setTextColor(RED);
  lcd.setTextSize(5);
  lcd.println(0xDEAD, HEX);
  lcd.println();
  lcd.setTextColor(GREEN);
  lcd.setTextSize(6);
  lcd.println("Hel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