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N6211:MIPI DSI转RGB视频转换芯片方案介绍 看完涨知识了呢

楼主:
1. 型号:ICN6211

2. 功能:ICN6211是一颗MIPIDSI转RGB的桥芯片,其应用图如下:

3. 产品特征:

输入:MIPI DSI

支持MIPI ® D-PHY Version 1.00.00 和 MIPI ® DSI Version 1.02.00.

可接收MIPI DSI 18bpp RGB666 and 24bpp RGB888 packets

4 lane data+1 lane clock

4对数据线可以选择1、2、3、4lane data

每对差分数据传输线最大可传输1Gbps,总共最大传输数据4Gbps。

支持mipi低功耗,超低功耗和休眠状态

输出:TTL

RGB像素时钟范围:25-154MHz

可以利用MIPI HS时钟,也可以使用外部时钟(建议26M,幅值大于800mV即可,外部参考时钟是交流耦合,需要串接1nf电容,幅度800mV以上就可以)

可调节RGB 输出时钟相位(默认50%)

端口输出电压:1.8V/2.5V/3.3V

支持的最大分辨率: FHD (1920x1080) 和UXGA(1920x1200)

其他;

电压:1.8V/2.5V/3.3V

通信方式:IIC或者MIPI Command mode可选

功耗:休眠电流10uA以下,工作电流和分辨率和使用情况相关,在20mA-40mA左右,一般二十几个mA

封装: QFN48-pins 6*6mm

note:6211目前调通的最小的屏的频率为6M

4. 应用产品:手机、平板、老年机、医疗器械、车机等

5. 应用平台:MTK、高通、RK、全志、英特尔等

6. 推广确认事项:

A、请客户确认使用的信号源,要求能够输出MIPI DSI信号,其他都不行。

B、芯片需要软件配置,需要客户通过IIC总线给芯片写相应的寄存器配置。

7. 设计注意事项:

A、ICN6211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MIPI DSI和TTL的走线问题,要做好屏蔽以免信号受到干扰。

B、注意电源滤波

网友:
不错哦 。好的方案,好的分享。

网友:
不错哦,好的方案。支持下、

网友:
我公司主要致力于驱屏转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