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G8010比较器正反馈

楼主:
买了块EG8010驱动板,,过流保护不正常,过流炸管,短路也炸管,采样电阻0.01,抄下比较器部分,,有个二极管加电容正反馈,请教各位大哥这个反馈是怎么工作的,仿真的时候只有第一次翻转有延时

网友:
过流和短路都不行

参数选择不得当

这个仿真电路抄的也不对

网友A:
请问哪里有问题,?只是改了分压参数,其他地方确认没有抄错,就是不明白二极管加电容正反馈是怎么工作的,一般都是电阻,要不就是电阻加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里有问题,?只是改了分压参数,其他地方确认没有抄错,就是不明白二极管加电容正反馈是怎么工作的, ...

把分压参数用以前的看能不能仿真

电容的值是怎么来的,参数不合适,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就相当于短路了,那么就是输出等于输入了

网友:
贴片电容,,拆下来用表量的,分压参数只是改了电压值,原来是0.02R的电阻,管子炸了把电阻烧了,后来改成两根锰铜丝并联成0.01R

网友:
这个比较器电路把D3拆了就不能工作了,这两天我把它改成三级保护了,已经正常了,,第一级17A进8010功率限制,第二级也就是比较器A,到30A就关上管,,比较器B电流47A触发后面加的555延时3秒,现在各种短路,短路开机,开机短路,,一直短路不松开都没问题,,后级短路电流0.03A,撤销短路后马上恢复输出,,用非晶做的前级加1000W不用散热器没温度,,2500W30秒左右管子开始烫手

网友:
1、有可能你的取样电阻太小,因为你没有说你的保护电流多大,在取样电阻电压高于比较器翻转电压才能动作。你的管子炸了还没有保护说明你的保护电路没有工作。

2、二极管作用保护比较器同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