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波器中双电容充放电问题

楼主:
HI

想问下这个C1的电压是怎么保持不变的,以及想问下类似这样两个电容的电路的充放电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分析方法?

cheers

网友:
『想问下这个C1的电压是怎么保持不变的』

原文并没有说 “C1的电压保持不变”。只是说 “放电非常缓慢,R上电压下降不大”。

网友:
这是经典的倍压电路,C1的电压变化大小取决于C1和C2的容值比

网友:
一般都取C1=C2,这样刚好是倍压关系。

要求C2*R大于输入信号的周期,否则文波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