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3X评测]3.调试工具JlinkRTT&Shell

楼主:
现在要加入调试工具了,之前都是改完程序烧录,再修改再烧录,效率很低

现在有了Shell,就可以像Linux那样直接输入命令行执行。在调试LCD显示的时候特别方便,

比如改个字体颜色,刷屏,改一下UI的布局位置等。

JlinkRTT也是很方便的工具,因为项目大多尺寸要求非常小,常常没有空间安置UART,所以

JlinkRTT就可以充当人机交互的工具了

移植JlinkRTT比较简单,一般默认安装在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

在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Samples\RTT目录下可以找到SEGGER_RTT_Vxxx.zip

解压此文件就可以获得JlinkRTT的源码了

将这几个文件导入目录就可以了。

习惯定义个DEBUG,方便使能和禁用

 然后在初始化中配置一下

 这样JinlkRTT就可以工作了

不过还没完,既然要用Shell就要有命令输入,所以还要加入键盘输入功能

在Main中或者任务中调用就可以输入命令了。

这样JlinkRTT的部分基本就完成了,下面我们来看看Shell的移植。

在网上搜索Shell,看到开源的LetterShell功能很强大,也是开源的软件,移植也很方便,所以直接下载来使用了

,letter-shell的功能很多,感兴趣的还是去GitHub上看看作者的说明吧

移植的工作也很简单,在工程中添加下列文件

添加下列的JlinkRTT的调用即可

这里移植工作基本完成了,可以编译烧录测试一下

然后咱们再添加个函数,测试一下Shell工作是否正常

这样Shell功能也测试正常了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的是,Jlink RTT Viewer 默认是敲一个字符就发送,需要修改一下

在Input中的Sending改成Send on Enter就可以了

这样调试工具部分就完成了,下一章开始测试N32的定时器功能

网友:
是的,开源的LetterShell功能确实很强大,移植也很方便

下面期待楼主的N32的定时器测试了

网友A:
要jlink 才能用吗?

网友B:
还没用过LetterShell,和RTThread的shell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jlink 才能用吗?

板载的调试器是Daplink,好像也能用,不过用之前会有提示框。而且速度也没有Jlink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没用过LetterShell,和RTThread的shell有什么区别?

我这基本只用很简单调试的功能,所以感觉不到很大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基本只用很简单调试的功能,所以感觉不到很大差别

那看来LetterShell还不错。以后我也试试。

网友:
有点意思,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