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 ST 的 VL53L5CX 传感器成功集成到您的应用中:盖玻片选择

楼主:
(图片)

网友A:
如果产品可以不封闭,是不是可以不用选择盖玻片?

网友B:
盖玻片是不是需要达到透光率很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产品可以不封闭,是不是可以不用选择盖玻片?

玻璃盖片可以减小环境对传感器性能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盖玻片是不是需要达到透光率很高啊

视频里提到透光率>9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玻璃盖片可以减小环境对传感器性能的影响

这里的环境指的是哪些参数?温度,湿度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环境指的是哪些参数?温度,湿度还是?

比如灰尘或者污渍

网友A:
明白了,那这玻璃盖片还必须得要,要不长时间就会出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那这玻璃盖片还必须得要,要不长时间就会出问题的。

传感器外面不应该又一层防尘玻璃这种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外面不应该又一层防尘玻璃这种东西吗?

应该有,但是加层玻璃盖板能更好保护传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外面不应该又一层防尘玻璃这种东西吗?

虽然有保护 不过清理起来肯定不如有玻璃盖片用起来方便。
这里有高清图片
https://m.eeworld.com.cn/bbs_thread-1208288-1-1.html

网友:
ST tof的盖片的透光率一般高于87%,选择盖片一般要考虑其透光率和雾度等,盖片的厚度一般要小于1mm,当然越薄越好,防止光照的反射和折射,st这系列的产品都是防水的,加透镜应用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