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蓝牙天线设计

楼主:
多路蓝牙接收天线,要合成一路,要怎么设计呀,有做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同频率的用一个天线还真没了解过。是什么原因要多路使用一个天线?

网友A:
用在医疗行业,发射器在人体,接收器套在身上,用多路天线接收,因为担心有方向性.

网友:
微功率又仅仅是接收,简单并联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医疗行业,发射器在人体,接收器套在身上,用多路天线接收,因为担心有方向性.

都在身上,要什么多天线?反而灵敏度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