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降压电源电路电感声音响,怎么回事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

下面是一个降压电源电路,调试的时候电感声音响,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感参数发一下,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我参于过解决这问题, 实际上, 因为电感是线圈作的, 在 DCDC 中, 总要振荡, 总有噪音, 只能考虑: 把频率调到人听不到, 有时因电感用的胶不好也会加重。

网友C:
大概率是环路不稳,挂一下输出或者SW一看便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感参数发一下,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电感用的是 3.3hH CLf7045t-3R3N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环路不稳,挂一下输出或者SW一看便知

环路不稳怎么解决掉,是电感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参于过解决这问题, 实际上, 因为电感是线圈作的, 在 DCDC 中, 总要振荡, 总有噪音, 只能考虑: 把 ...

意思是开关频率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用的是 3.3hH CLf7045t-3R3N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当时我挑选的电感不匹配,换一下就好了,不过你这个电感和电路是匹配的,具体为啥还响,你听听剩下两个大佬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开关频率调小?

詳细讲一下我们当时的情况, 我们的一批产品已经卖了几万台,有几十个客户反应有噪音,就用高档仪器测音谱, 最后发现是一个低频噪音的三次谐波大于10K, 只有少数人听到, 我们英国办公室几十个人,只有一个人听到。 后来发现是粘线圈的胶不好,厂家改进就好了。

我们的不是开关频率, 是电感机械振动时带来的, 不之你的情况是不是同一。

我们用过一个方法, 用手压电感, 声音减小, 就是机械振动带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詳细讲一下我们当时的情况, 我们的一批产品已经卖了几万台,有几十个客户反应有噪音,就用高档仪器测音 ...

顺便讲一下, 我们的问题解决后, 用仪器测, 噪音任在, 只是幅度减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詳细讲一下我们当时的情况, 我们的一批产品已经卖了几万台,有几十个客户反应有噪音,就用高档仪器测音 ...

可能和你的情况不一样,

但也深受启发,找到粘线圈的胶不好能影响声音,属于机械振动声音

想问一下,还记得你的开关频率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和你的情况不一样, 但也深受启发,找到粘线圈的胶不好能影响声音,属于机械振动声音 想问一下 ...

一般人耳是听不到20K 以上的波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环路不稳怎么解决掉,是电感问题吗

我不是天桥会掐指,方法都告诉你了,还要我扛个示波器去给你挂个波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