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RBT6

楼主:
请问下STM32F105RBT6 LQFP-64,这颗料用GD的哪款可以代替?

网友:
在网上看的GD32F105RBT6可替换,也有看有人发文把STM32F105移植到GD32F305上面。

https://blog.csdn.net/qq_41705838/article/details/123618922

网友:
这里有个GD替换ST的对照表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101T4U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T4U6

GD32F101T6U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T6U6

GD32F101T8U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T8U6

GD32F101TBU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TBU6

GD32F101C4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C4T6

GD32F101C6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C6T6

GD32F101C8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C8T6

GD32F101CB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CBT6

GD32F101R4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R4T6

GD32F101R6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R6T6

GD32F101R8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R8T6

GD32F101RB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RBT6

GD32F101R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RCT6

GD32F101R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RDT6

GD32F101R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RET6

GD32F101R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RFT6

GD32F101R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RGT6

GD32F101R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RIT6

GD32F101R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RKT6

GD32F101V8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V8T6

GD32F101VB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VBT6

GD32F101V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VCT6

GD32F101V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VDT6

GD32F101V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VET6

GD32F101V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VFT6

GD32F101V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VGT6

GD32F101V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VIT6

GD32F101V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VKT6

GD32F101Z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ZCT6

GD32F101Z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ZDT6

GD32F101Z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ZET6

GD32F101Z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ZFT6

GD32F101Z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ZGT6

GD32F101Z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1ZIT6

GD103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103T4U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T4U6

GD32F103T6U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T6U6

GD32F103T8U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T8U6

GD32F103TBU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TBU6

GD32F103C4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C4T6

GD32F103C6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C6T6

GD32F103C8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C8T6

GD32F103CB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CBT6

GD32F103R4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4T6

GD32F103R6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6T6

GD32F103R8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8T6

GD32F103RB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BT6

GD32F103R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CT6

GD32F103R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DT6

GD32F103R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ET6

GD32F103R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FT6

GD32F103R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GT6

GD32F103R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IT6

GD32F103R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RKT6

GD32F103V8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V8T6

GD32F103VB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VBT6

GD32F103V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VCT6

GD32F103V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VDT6

GD32F103V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VET6

GD32F103V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VFT6

GD32F103V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VGT6

GD32F103V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VIT6

GD32F103V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VKT6

GD32F103Z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ZCT6

GD32F103Z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ZDT6

GD32F103Z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ZET6

GD32F103Z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ZFT6

GD32F103Z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ZGT6

GD32F103Z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3ZIT6

GD105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105R8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8T6

GD32F105RB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BT6

GD32F105R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CT6

GD32F105R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DT6

GD32F105R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ET6

GD32F105R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FT6

GD32F105R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GT6

GD32F105R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IT6

GD32F105R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KT6

GD32F105V8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8T6

GD32F105VB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BT6

GD32F105V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CT6

GD32F105V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DT6

GD32F105V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ET6

GD32F105V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FT6

GD32F105V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GT6

GD32F105V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IT6

GD32F105V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KT6

GD32F105Z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CT6

GD32F105Z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DT6

GD32F105Z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ET6

GD32F105Z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FT6

GD32F105Z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GT6

GD32F105Z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IT6

GD107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107RB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BT6

GD32F107R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CT6

GD32F107R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DT6

GD32F107R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ET6

GD32F107R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FT6

GD32F107R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GT6

GD32F107R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IT6

GD32F107R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RKT6

GD32F107V8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8T6

GD32F107VB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BT6

GD32F107V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CT6

GD32F107V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DT6

GD32F107V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ET6

GD32F107V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FT6

GD32F107V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GT6

GD32F107V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IT6

GD32F107V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VKT6

GD32F107ZC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CT6

GD32F107ZD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DT6

GD32F107Z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ET6

GD32F107ZF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FT6

GD32F107Z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GT6

GD32F107Z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105ZIT6

GD高性价比M3

GD130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130F4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F4U6

GD32F130F6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F6U6

GD32F130F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F8U6

GD32F130G4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G4U6

GD32F130G6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G6U6

GD32F130G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G8U6

GD32F130G4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G4U6

GD32F130G6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G6U6

GD32F130G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G8U6

GD32F130K4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K4U6

GD32F130K6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K6U6

GD32F130K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K8U6

GD32F130C4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C4U6

GD32F130C6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C6U6

GD32F130C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C8U6

GD32F130R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30R8U6

GD150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150F4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F4U6

GD32F150F6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F6U6

GD32F150F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F8U6

GD32F150G4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G4U6

GD32F150G6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G6U6

GD32F150G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G8U6

GD32F150G4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G4U6

GD32F150G6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G6U6

GD32F150G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G8U6

GD32F150K4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K4U6

GD32F150K6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K6U6

GD32F150K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K8U6

GD32F150C4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C4U6

GD32F150C6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C6U6

GD32F150C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C8U6

GD32F150R8U6 大部分脚位兼容替代 STM32F070R8U6

GD M3F2系列

GD205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增强功能 ST型号

GD32F205RCT6

STM32F205RCT6

GD32F205RET6

STM32F205RET6

GD32F205RGT6

STM32F205RGT6

GD32F205RKT6

STM32F205RKT6

GD32F205VC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VCT6

GD32F205VE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VET6

GD32F205VG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VGT6

GD32F205VK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VKT6

GD32F205ZC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ZCT6

GD32F205ZE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ZET6

GD32F205ZG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ZGT6

GD32F205ZKT6 增加驱屏和内存扩展 STM32F205ZKT6

GD207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增强功能 ST型号

GD32F207RCT6 增加摄像头、网口和加密 STM32F207RCT6

GD32F207RET6 增加摄像头、网口和加密 STM32F207RET6

GD32F207RGT6 增加摄像头、网口和加密 STM32F207RGT6

GD32F207RK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RKT6

GD32F207VC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VCT6

GD32F207VE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VET6

GD32F207VG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VGT6

GD32F207VK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VKT6

GD32F207ZC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ZCT6

GD32F207ZE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ZET6

GD32F207ZG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ZGT6

GD32F207ZK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ZKT6

GD32F207IE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IET6

GD32F207IG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IGT6

GD32F207IKT6 增加驱屏、摄像头、网口、内存扩展和加密 STM32F207IKT6

GD 5V 工业系列

GD170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170T4U6

GD32F170T6U6

GD32F170T8U6

GD32F170TBU6

GD32F170C4T6

GD32F170C6T6

GD32F170C8T6

GD170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190T4U6

GD32F190T6U6

GD32F190T8U6

GD32F190TBU6

GD32F190C4T6

GD32F190C6T6

GD32F190C8T6

GD32F190R4T6

GD32F190R6T6

GD32F190R8T6

GD M4系列

GD405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405R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5RET6

GD32F405R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5RGT6

GD32F405R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5RKT6

GD32F405V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5VGT6

GD32F405V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5VKT6

GD32F405Z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5ZGT6

GD32F405Z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5ZKT6

GD32F405VG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5VGH6

GD32F405VK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5VKH6

GD407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407R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RET6

GD32F407R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RGT6

GD32F407R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RKT6

GD32F407V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ET6

GD32F407V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GT6

GD32F407V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KT6

GD32F407Z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ZET6

GD32F407Z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ZGT6

GD32F407Z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ZKT6

GD32F407VE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EH6

GD32F407VG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GH6

GD32F407VK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VKH6

GD32F407IE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IEH6

GD32F407IG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IGH6

GD32F407IK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07IKH6

GD 450系列 规格书 开发板

GD型号 脚位 ST型号

GD32F450V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27VET6

GD32F450V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27VGT6

GD32F450V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27VIT6

GD32F450V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27VKT6

GD32F450ZE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27ZET6

GD32F450ZG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27ZGT6

GD32F450ZI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27ZIT6

GD32F450ZKT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27ZKT6

GD32F450IG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27IGH6

GD32F450II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27IIH6

GD32F450IKH6 pin-pin兼容可替代 STM32F427IKH6

网友A:
给的这么详细,非常的感谢,另外请问下,GD的芯片怎联系代理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的这么详细,非常的感谢,另外请问下,GD的芯片怎联系代理商呀.

兆易有天猫官方旗舰店,如果量小可以直接上面购买。多的话可以我们帮你联系下兆易的人

网友:
GD好像就和改了ST两个字,后缀都一样的就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