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32x00x存储器和总线构架

楼主:
1 存储器和总线构架

1.1 系统构架

l 一个驱动单元

n Cortex™-M0 内核系统总线(S-bus)

l 四个被动单元

n 内部 SRAM

n 内部 Flash 闪存存储器

n AHB 所连接的所有外设

n AHB 到 APB 的桥,它连接的所有 APB 设备

1.1.1 系统总线

此总线连接 Cortex™-M0 内核的系统总线(外设总线)到总线矩阵,总线矩阵协调内核与外部总线的访问。

1.1.2 AHB/APB (APB)

“AHB/APB 桥”在 AHB 和 APB 总线间提供同步连接。AHB 和 APB 的操作速度均与系统时钟SYS_CLK 同步。

连接到每个桥的不同外设的地址映射请参考表 1-1。在每一次复位过程当中,除 SRAM 以外的所有外设都被关闭。

注意:对 AHB APB 总线上的寄存器进行 8 位或者 16 位操作时,由于数据字节以小端格式存放在存储器中,故有:

1. 读操作:该操作会被自动转换成 32 位的读,对应的数据将按照小端格式被存储在中间变量;

2. 写操作:总线和桥会自动将 8 位或者 16 位的写入数据扩展,并将缺失的高位补 0,以配合

32 位的向量。

1.2 存储器组织

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寄存器和输入输出端口被组织在同一个 4GB 的线性地址空间内。

数据字节以小端格式存放在存储器中。一个字里的最低地址字节被认为是该字的最低有效字节,而最高地址字节是最高有效字节。

1.3 嵌入式 SRAM

PT32x00x 内置最大 2K 字节的 SRAM。它可以以字节、半字(16 位)或全字(32 位)访问。SRAM 的起始地址是 0x2000 0000。

1.4 嵌入式 Flash 闪存

PT32x00x 内置的闪存存储器可以用于在线编程(ICP),在线编程(In-Circuit Programming–ICP)方式用于更新闪存存储器的全部内容,它通过 SWD 协议或系统加载程序(Bootloader)下载

用户应用程序到微控制器中。ICP 是一种快速有效的编程方法,消除了封装和管座的困扰。

高性能的闪存模块有以下的主要特性:

最大 32K 字节的闪存存储器结构,下面罗列存储器的组成部分:

l 主程序区

l Bootloader 区

l 用户配置区

通过片内闪存控制器 IFMC 可以便捷的控制 Flash 闪存,有关 IFMC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16 片内闪存控制器(IFMC)”。

注意:PT32x00x 不支持中断向量表重映射,故不支持 IAP 应用。

1.5 启动配置

PT32x00x 支持两种启动模式:

l 从主程序区启动

l 从 Bootloader 区启动

这两种启动模式都基于 Flash 片内闪存,通过特定的程序配置以实现不同的启动模式,而无需外部硬件的介入。

注意:默认从主程序区启动,关于从 Bootloader 区启动的详细信息,请参考”16.3.6 系统启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