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脉冲,浪涌 ,经过这种 放反接二极管会有能量、衰减?

楼主:
 高压脉冲,浪涌 ,经过这种 放反接二极管会有能量、衰减? 这是什么原理? 防反接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不是很低吗?

是哪里我没有想明白吗?

网友:
一般情况, 我们说浪涌指的是负载端因输入电压上升时,一个大的电流冲击,高压脉冲应该也是连代而来。这样这个二级管就能阻挡对电源 (VIN)的冲击。这样才能称反向。

网友A:
能量经过二极管当然有衰减,除非是理想二极管,只是这种衰减并不能抑制浪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量经过二极管当然有衰减,除非是理想二极管,只是这种衰减并不能抑制浪涌。

这个衰减量怎么考虑呢 ? 不会只是降低一个导通电压的值吧?老师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衰减量怎么考虑呢 ? 不会只是降低一个导通电压的值吧?老师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就只是一个结压降,你以为是啥?

网友A:
如果非要“细致点”考虑频率特性,顶多再考察一下结电容的影响,但那点影响没啥意义,实际不必考虑。只是奇怪,你究竟想问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要“细致点”考虑频率特性,顶多再考察一下结电容的影响,但那点影响没啥意义,实际不必考 ...

在实际的电路设计中,有很多在反接二极管之前的滤波电容用了100V,而过了二极管之后 却只用了耐压值50v,或者35V,而在实验中也有一些超过100V的耐压实验,有些人给出的解释是过了二极管能量会有衰减,所以可以用50V或者35V的电容,所以对此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实际的电路设计中,有很多在反接二极管之前的滤波电容用了100V,而过了二极管之后 却只用了耐压值50v, ...

是防反接二极管,绝对不能说成是“反接二极管”,二者含义截然不同。

至于你说的电容耐压问题,那不是二极管衰减导致的,而是电容对ESD的吸收,但那么做必须配合PCB设计,还需考虑电容的材料、分布参数等,跟二极管无关,你听到的“解释”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