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302DJ芯片驱动640*480的液晶屏发热问题

楼主:
电路基本按手册设计,PB14脚设置为使能脚,输入电平为3.3V,LEDK,LEDA接液晶驱动脚。上电使能液晶正常会量,但芯片有点发烫,这是怎么回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有点发烫,温度大概多少?

网友:
正常的发热应该都有,如果是温度特别高,那应该就有问题了。

网友A:
手指放上去有点烫手,20MA的驱动不应该有那么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指放上去有点烫手,20MA的驱动不应该有那么热

这是升压 (boost),电路, 3.3V 输入已经接近最低值了, 如你把输入抬高一些, 应该不会那么热, 例如 3.8V - 普通锂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升压 (boost),电路, 3.3V 输入已经接近最低值了, 如你把输入抬高一些, 应该不会那么热, 例如 3. ...

我的电源输入是+5V的,使能脚输出是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