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毕设.上】STM32+机智云AIoT+实验室安全监控系统

楼主:
1  系统内容要求

(1)测量实验室内的温湿度、烟雾浓度、丙烷浓度;
(2)检测地面漏水情况,若漏水则开启水泵排水;
(3)检测门窗入侵情况;
(4)具有多种报警方式;
(5)手机APP远程操控。

2  元器件选择

3  系统硬件设计
3.1 硬件部分组成框图
3.1.1主控硬件部分组成

主控电路如图3.1所示,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以STM32作为处理中心,烟雾传感器测量烟雾浓度,丙烷传感器测量丙烷浓度,温湿度传感器测量空气中的温度、湿度,蓝牙主机接收副控发送的数据,风扇1电路、风扇2电路、声光报警电路在满足条件下触发,4G模块则将测量到的数据传输至云服务器,同时接收手机APP的下行指令。

图3.1 主控硬件组成

3.1.2副控硬件部分组成

副控电路如图3.2所示,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以STM32作为处理中心,水浸传感器检测地面是否存在漏水情况,人体感应传感器感应是否有人经过,蓝牙从机将副控收集到的信息发送给主控,声光报警电路、水泵电路在满足条件下触发。

图3.2 副控硬件组成

3.2 人体感应传感器

选用人体感应传感器HCSR505来感应是否有人经过,从而判断门窗入侵情况[2]。该传感器基于红外线,当有人在感应角度内移动,就会输出高电平,延时时间为8秒,否则为低电平。如表3.1可以对于人体感应传感器的一些参数有所了解,其工作状态也可以选择,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表3.1 HCSR505产品参数表

如表3.2所示,可以知道应该给VCC接5V电压供电,然后GND接地共地,OUT引脚接到单片机引脚上,接线电路如图3.3所示。当有人在感应范围内移动,就会改变红外光谱的检测距离,信号引脚就输出高电平,反之低电平。通过读取所连接的单片机引脚状态,就可以了解有没有人经过,从而得知实验室的门窗入侵情况。

图3.3 HCSR505接线图

3.3 电极式水浸探头

选取水浸探头来探测重点地面是否漏水,使用的是电极式水浸探头,该探头是接触式的,意味着它要与水接触才可以感应到。如表3.3所示,对于电极式水浸探头的工作状态以及材质可以有所了解。

表3.3 水浸传感器产品参数

图3.4 水浸传感器接线图

由图3.4可以看出,水浸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当水浸传感器的探头探测到水时,信号经过转换电路,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电压为低电平,如果没有水则输出高电平。将该输出端连接到单片机的引脚上,通过读取该引脚的状态,则可以知道地面有没有漏水,如果漏水了就开启水泵,没有则不开启。

3.4 蓝牙无线模块

选取蓝牙模块HC05来给主控和副控通信,通过蓝牙的连接,可以彼此互发数据,进行数据的传输[12]。通过参数的设置可以发现蓝牙模块的工作状态以及工作原理,其基本参数如表3.4所示。
表3.4 蓝牙模块HC05的参数说明

图3.5 HC05接线图

由表3.5可以知道蓝牙模块HC05的接线方法。从目前来说,蓝牙与单片机的连接只需要连接4线,VCC连接5V,GND接地,蓝牙的接收端连接单片机的串口1的发送端,发送端连接单片机的串口1的接收端,如图3.5所示。

3.5 声光报警电路

利用NPN型晶体三极管S9012作为控制核心,当单片机给予指令为低电平0V时,三极管的发射极E为5V,基极B为0V,而三极管导通的条件则是基极B和发射极E之间的电压差超过0.7V即可,因此给予0V低电平满足了该条件,三极管导通,发光二极管满足导通条件亮起。三极管导通之后,蜂鸣器正负极的电压差约足够,满足运行所需要的电压差3V,发出报警声。如果单片机给的是高电平,就不满足三极管导通的条件,发光二极管不亮,蜂鸣正负极之间因为没有电压差而哑巴。其声光报警电路如图3.6所示。

3.6 继电器电路

继电器使用的型号是SRD-05V-DC-SL-C,它有5个引脚:输入引脚1、输入引脚2、公共端3、常开端4、常闭端5。1、2引脚连接控制电压5V,当单片机给高电平3.3V的时候,三极管基极B和发射极E之间满足导通电压0.7V,发光二极管满足导通条件发光。常开端4和公共端3导通,而风扇的正极连接继电器的常开端4,负极接地,在常开端4和公共端3导通之后,有足够的电压驱动风扇工作,否则常闭端5和公共端3导通,风扇没有足够的电压驱动。二极管IN4148的作用就是在单片机给高电平指令的那一瞬间,避免因电压突然变高而烧坏三极管。其继电器电路如图3.7所示。

图3.7 继电器电路

3.7 指示灯电路

对于实验室安全监控系统来说,指示灯电路是不可缺少的,如图3.8所示。当单片机给高电平的时候,发光二极管导通亮起;给低电平的时候,发光二极管不导通[5]。单片机给定的高低电平由测量到的数据决定。而发光二极管没有办法直接承受3.3V的电压,所以需要电阻进行分压。

3.8 气敏传感器

很多人都知道大部分金属都有导电率,而气敏传感器就是利用该原理对气体浓度进行测量的,不同的传感器对不同的气体产生变化的电导率不同[7]。比如MQ2烟雾传感器对空气中的烟雾浓度就比较敏感,因此适合用来测量烟雾浓度。

图3.9  MQ2接线图

由表3.7可知,需要读取实验室的气体浓度,所以需要连接的是模拟信号输出引脚AO,再通过单片机内部的AD转换成数字显示出来[9],GND接地,VCC连接5V给它供电[1],如图3.9所示,使它工作。而另一个气敏传感器MQ6的工作原理、接线图也是如此。
3.9 温湿度传感器

其引脚说明如表3.8所示,因此只需要连接好正负极,然后连接好模拟量输出的引脚即可。接线电路如图3.10所示。

图3.10 DHT11电路图

3.10 电源接入电路

对于所有产品来说,供电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需要接入稳定电压的电源,如图3.11所示,可以看见接入的电源底座是P2,可以通过USB电源转DC直流数据线直接连接到平时所用的家庭电源,给系统供到5V电。当6脚自锁开关SW1按下时,引脚2、3导通,接入的电源就可以驱动实验室安全监控系统工作。

图3.11 电源接入电路

3.11 4G模块接入电路

对于4G模块来说,它以Cat模组ML302为核心,支持的频段有LTE-TDD B34/B38/BB39/B40/B41、LTE-FDD B1/B3/B5/B8,其平均功耗为1W。它定期向监控平台发送数据,实时监视[11]。引脚说明如表3.9所示。

因此,将4G模块连接到STM32最小系统板时,将TXD、RXD连接到串口3的接收、发送引脚,GND连接的单片机的GND。同时要将锂电池的正极接入4G模块的VCC,给其供电,负极接入单片机的GND,其接线如图3.12所示。

图3.12 4G模块接入电路

下篇含以下内容:
4  系统软件设计
4.1 单片机程序设计
4.1.1单片机程序开发环境
4.2 手机APP程序设计
4.2.1定时器定时程序

5  手机APP的设计
5.1 机智云AIoT的接入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