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极管跟电阻串联起来在两端加电压,我怎么计算电流值?

楼主:
 就像这种情况的话,两端加10V的电压,电阻是100欧姆。然后二极管的型号也清楚, 那我怎么知道计算电流值? 因为二极管通过不同的电流值 。不知道电流值 就不知道二极管的电压值,不知道二极管的电压值就不会知道电流值,这是怎么考虑?

网友A:
『不知道电流值 就不知道二极管的电压值,不知道二极管的电压值就不会知道电流值,这是怎么考虑?』

比较准确一些的方法,是根据该型号二极管正向电流曲线,用作图法计算。

网友B:
起初为什么要用电阻是100欧姆呢,或者不用1K、10K等,

既然知道二极管型号,手册可以知道,在规定散热条件下,二极管使用中不要超过二极管最大电流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电流值 就不知道二极管的电压值,不知道二极管的电压值就不会知道电流值,这是怎么考虑?』 比 ...

老师 我理解的是这个不能通过计算来得到是吧? 总电压还有电阻值,曲线上是存在二极管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但是我 怎么在这之前得知这个电路上二极管上的电压或者电流是多少呢?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通过用模拟电路 模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初为什么要用电阻是100欧姆呢,或者不用1K、10K等, 既然知道二极管型号,手册可以知道,在规定散热条 ...

我的意思是怎么来计算,现在我已知的参数都在这,我怎么计算该电路通过的电流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 我理解的是这个不能通过计算来得到是吧? 总电压还有电阻值,曲线上是存在二极管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

『 我理解的是这个不能通过计算来得到是吧?』

用代数式进行计算是一种计算,利用曲线作图也是一种计算,查表求值也是一种计算。不能说利用曲线作图就不是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 我理解的是这个不能通过计算来得到是吧? 总电压还有电阻值,曲线上是存在二极管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

『总电压还有电阻值,曲线上是存在二极管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但是我 怎么在这之前得知这个电路上二极管上的电压或者电流是多少呢?』

稍候。待我画个例图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 我理解的是这个不能通过计算来得到是吧? 总电压还有电阻值,曲线上是存在二极管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

普通硅二极管正向电压电流特性曲线大致上如图中红色曲线所示。在横轴上找到10V那一点,纵轴上找到0.1A那一点(0.1A是根据题设电阻为100欧)。过这两点作一直线,即图中蓝色直线。蓝色直线和红色曲线的交点,即为作图求得的结果。

在这一点上,二极管两端电压加上电阻两端电压为10V,且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与通过电阻的电流相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硅二极管正向电压电流特性曲线大致上如图中红色曲线所示。在横轴上找到10V那一点,纵轴上找到0.1A那 ...

老师这个 直线是画反了吧,不应该是在10V的时候电流是0.1吗?不太理解这个交点,如果是交点的话 那不是二极管跟电阻的电流电压都相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个 直线是画反了吧,不应该是在10V的时候电流是0.1吗?不太理解这个交点,如果是交点的话 那不是二 ...

『这个 直线是画反了吧』

没画反。你仔细看看,交点处左边(到纵轴)就是二极管两端电压,右边(到10V)是电阻上的电压,二者相加为10V。交点处的电流,是通过二极管和电阻的电流,二者相等。

网友:
给你个小网站自己算算,基本上,导通二极管就按压降0.7V,电阻很小来算,要是精确计算,就找手册看对应的阻值啥的。

https://www.eetree.cn/war/circuitjs.html?la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