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得捷电子创新设计大赛】物料开箱 raspberry Pi 400

楼主:
从下单到今天收快递等了10多天了,心心念念的raspberry Pi 400到了,首先是一个得捷电子的小箱子,包装还是很到位,里面空余塞满了气泡袋。

然后就是塑料袋包装的raspberry Pi 400和打印的订单了

拆开塑料袋,里面还有一张英文的订单信息

raspberry Pi 400也是两个盒子包装,看着就很小巧精致的感觉

raspberry Pi 400尺寸很小巧,长28cm左右,宽12cm左右,后面高前面低,接口都在后端,看图

接口有40个IO,sd卡接口,两个hdmi接口,一个type-c供电口,3个USB口和一个以太网口

具体参数如下:

  • CPU:博通 BCM2711 四核 Cortex-A72 (ARM v8) 64-bit SoC @ 1.8GHz
  • 内存:4GB LPDDR4-3200
  • 网络:支持 2.4GHz / 5.0GHz) 无线网络
  • 蓝牙:Bluetooth 5.0, BLE
  • 千兆网口
  • 接口:2 个 USB 3.0 和 1 个 USB 2.0
  • 经典 40针 GPIO 接头
  • 两个 micro HDMI 接口 (支持最大 4Kp60)
  • H.265 (4Kp60 decode); H.264 (1080p60 decode, 1080p30 encode); OpenGL ES 3.0 graphics
  • MicroSD 卡插槽
  • 键盘:78/78键位(根据地区有英式、美式、德式、法式、意式、西式)
  • 供电:5V USB(type-c)
  • 工作温度:0°C to +50°C
  • 尺寸: 286 mm × 122 mm × 23 mm

到这儿已经迫不及待烧录系统开机测试了

至此告一段落了,后续再给大家分享使用感受。

网友:
接口挺丰富的,接口有40个IO,sd卡接口,两个hdmi接口,一个type-c供电口,3个USB口和一个以太网口

后面的测试会更精彩,很期待

网友A:
这个可以只当普通的键盘用吗,类似无线键盘那种

连接windows系统电脑,当键盘输入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只当普通的键盘用吗,类似无线键盘那种 连接windows系统电脑,当键盘输入设备

不是哦,这个相当于是一台带键盘的linux主机

nmg

网友:
这个挺好呀,插上SD或者U盘,就是一台电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哦,这个相当于是一台带键盘的linux主机

这个我了解,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直接当键盘用,挺好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了解,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直接当键盘用,挺好看的

应该不能吧,除非树莓派官方支持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了解,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直接当键盘用,挺好看的

同等价位可以买到更好看更好用的键盘哦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能吧,除非树莓派官方支持 搜索 复制

幻想了下,这样等于我可以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等价位可以买到更好看更好用的键盘哦

get,但是这个还可以当小电脑,哈哈

不想了,就是笔记本的键盘正好坏了,看你发这个,就想问问

网友:
实在想不到这个还可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