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PCB制造的厂家来普及一下PCB表面处理技术?

楼主:
有没有 PCB制造的厂家来普及一下PCB表面处理技术?

PCB表面处理 是为了防氧化? HASL 跟OSP该怎么选择呢?

HASL是永久起作用吗?

网友A:
看本栏目老帖,这个问题回答过。不过纠结于此无必要,看用途和能承受的价格吧,这个需要与具体的厂家谈,不同厂家因工艺水平不同,差价很大的,而且还跟量直接相关。

至于你说的放氧化,那可不仅仅,但没啥是永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本栏目老帖,这个问题回答过。不过纠结于此无必要,看用途和能承受的价格吧,这个需要与具体的厂家谈,不 ...

现在纠结点在于 如果用HASL进行了表面处理的话,然后裸露的焊盘贴上了电子元器件,但是又很多过孔 还有一些TP是没有锡膏的 ,那板子完成之后,以后在实际的应用中 不会氧化吗?

或者说PCB表面处理只是防止在高温状态下的氧化? 比如SMT工序中的高温?

网友: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PCB板子八种表面处理工艺介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47573-1-1.html

也可以直接跟制版厂说明下你的需求问下他们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纠结点在于 如果用HASL进行了表面处理的话,然后裸露的焊盘贴上了电子元器件,但是又很多过孔 还有一 ...

过孔可以采取阻焊剂覆盖的办法来保护,裸露的金属当然可能被氧化侵蚀,这跟你说的高温无关。高温会加快氧化侵蚀,这中学生都该很清楚,但PCB仅在焊接过程短时高温,防护考虑的要素反而不同。建议你先去仔细看看相关资料,不要自己凭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