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反击输入电压莫名其妙升起来

楼主:
双管反击电源,后端管子不开的情况下(电源不工作)J33处输入400V,电解电容两端电压竟然慢慢地升到450V左右,不可思议,求助大家!!

网友A:
『后端管子不开的情况下(电源不工作)J33处输入400V,电解电容两端电压竟然慢慢地升到450V左右,不可思议』

输入400有效值,整流(虽然是半波整流)之后最高可达500V以上,慢慢地升到450V,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端管子不开的情况下(电源不工作)J33处输入400V,电解电容两端电压竟然慢慢地升到450V左右,不可思议 ...

我输入的是直流40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输入的是直流400V

『电解电容两端电压慢慢地升到450V左右』,此时没有测量一下J33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两端电压慢慢地升到450V左右』,此时没有测量一下J33处电压?

CH1:BUS+对GND

CH2:D23阴极对D32阴极

CH4:J33座子1、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两端电压慢慢地升到450V左右』,此时没有测量一下J33处电压?

风机驱动板不工作,J33输入590V,风机驱动板电解电容处电压会慢慢上升到64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两端电压慢慢地升到450V左右』,此时没有测量一下J33处电压?

把板子后面的东西都拆掉,只剩下下图所示。

1、使用直流源输入400V给J33处,电容电压会超过400V;

2、使用了好几种型号的直流源,使用有的直流源电容电压会超过400V,有的直流源电容电压不会超过400V;

3、在电容电压超过400V的情况下,短路负端两个二极管D59和D62,电容电压会是400V

请版主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板子后面的东西都拆掉,只剩下下图所示。 1、使用直流源输入400V给J33处,电容电压会超过400V; ...

共模电感都去掉,仍然出现此现像,确实比较诡异。

要想分析清楚,先需要更多的实验条件:

(1)你 “使用了好几种型号的直流源”,都是什么样的直流电源?

(2)直流电源输出电压400V,电容C53C54两端电压超过400V。两处电压是用同一仪器先后测量,还是用两部仪器同时测量?用什么样的仪器测量?

(3)超过400V,超过多少?

(4)D40D55D59D62,放在这里是什么目的?防反接?那为什么串联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都去掉,仍然出现此现像,确实比较诡异。 要想分析清楚,先需要更多的实验条件: (1)你 &l ...

不把共模电感去掉,后端电容慢慢升起来的问题,我已经找到是探头引起的,示波器是浮地的,请版主帮忙看一下为什么使用不隔离探头会发生这个问题。

1、如果用普通不隔离探头测试电容电压,电容电压就会升起来;

2、如果用差分隔离探头测试电容电压,电容电压就是正常的。

CH1:电容电压(差分隔离探头)   CH3:J33(普通不隔离探头)电容电压是400V

CH1:电容电压(普通不隔离探头)   CH3:J33(差分隔离探头)电容电压一直在缓慢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都去掉,仍然出现此现像,确实比较诡异。 要想分析清楚,先需要更多的实验条件: (1)你 &l ...

去掉共模电感,发现电容电压的上升也是同测试探头相关。

1、单独使用差分隔离探头测试电容电压,发现电容电压428V(CH3:电容电压)

2、单独使用不隔离普通探头测试电容电压,发现电容电压573V(CH1:电容电压)

3、CH1:J33处电压(普通不隔离探头)  CH3:电容电压(差分隔离探头)电容电压400V

4、CH1:J33处电压(差分隔离探头)  CH3:电容电压(普通不隔离探头)电容电压547V

5、使用两个差分隔离探头,CH1:J33处电压(差分隔离探头)  CH3:电容电压(差分隔离探头)发现电容电压42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7-31 10:32 共模电感都去掉,仍然出现此现像,确实比较诡异。 要想分析清楚,先需 ...

我在8楼问你4个问题,你只回答了半个,只说了是使用示波器测量,示波器是浮地的。至于使用什么样的400V电源等等,均未提及。

不过,我大致上猜到电压上升超过400V的原因。这要画几幅图才能够说清楚。且待我把图画出来。这可能要到明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都去掉,仍然出现此现像,确实比较诡异。 要想分析清楚,先需要更多的实验条件: (1)你 &l ...

(1)使用了两种不同型号的直流源,具体拓扑还需要了解;

(2)J33处电压是用差分隔离探头测试,电容电压是用普通探头测试的,两个电压是同一时刻测试的;

(3)这个问题前面的波形应该已经说明,有的会上升到500多伏;

(4)防反接用的,正极串联2个是提高耐压,负极也用两个是从其它地方挪过来的,没有改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8楼问你4个问题,你只回答了半个,只说了是使用示波器测量,示波器是浮地的。至于使用什么样的400V电 ...

版主,图画好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图画好了吗?

还没有。这两天光注意裴老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这两天光注意裴老太了。

全世界都在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使用了两种不同型号的直流源,具体拓扑还需要了解; (2)J33处电压是用差分隔离探头测试,电容 ...

猜测你的直流400V(可调)电源是从交流市电取得能量的,可能是220V,也可能是380V。无论是220V还是380V,其交流输入侧必定与直流输出侧之间具有分布电容,例如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更何况开关电源往往在直流输出侧与交流输入侧之间接有所谓 Y 电容。

既然交流市电输入侧与直流输出侧之间具有分布电容。那么直流输出侧未接地(真实大地)时,直流输出侧对大地就会有交流电压。该交流电压的大小,视测量此电压的仪表内阻决定。如果交流电压表内阻比较大,上图中交流电压表V在400V电源工作(交流市电已接通,直流输出空载)时,量到输出端对大地有上百伏特交流电压也不奇怪。

上图中红色电容即表示分布电容(也可能包括所谓 Y 电容)。切勿将细红线理解为将两个交流输入端联接在一起,也切勿将细红线理解为两个直流输出端联接在一起。电压表V是交流电压表。图中右侧两个红色箭头表示交流电压表分别接入400V电源输出端。交流电压表串联一个电容Cb是为了避免该400V直流电源的直流输出电压串入交流电压表造成误会。Cb容量应该在50Hz时的容抗远小于交流电压表内阻,耐压至少630V,最好达到1k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使用了两种不同型号的直流源,具体拓扑还需要了解; (2)J33处电压是用差分隔离探头测试,电容 ...

有了16楼图中的认识理解,即400V电源输出端因电源内部的分布电容而对大地具有工频交流电压,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图。

此图实际上就是你7楼图施加了交流市电的简化。交流市电经分布电容施加到400V直流输出上,形成共模电压。7楼图中热敏电阻等无关紧要的元件统统忽略,就成了上图。

此时,在电容C两端当然可以测得400V直流电压,但电容C的每端对大地均有交流电压。这个交流电压是交流市电经过400V直流电源内部分布电容耦合过来的,用交流电压表可以测量出来。图中电容Cb仍然是为了避免直流电压也被交流电压表读出。

这个电路,用直流电压表测量电容C两端,测量出的数值仍然是400V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减去二极管压降),应该不会有你所说 “电压升高” 的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使用了两种不同型号的直流源,具体拓扑还需要了解; (2)J33处电压是用差分隔离探头测试,电容 ...

但是,你测量电容C两端电压,使用的是示波器。而且,使用差分探头测量结果是正确的(没有“电压升高”现像),而使用普通探头就会出现 “电压升高” 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使用了两种不同型号的直流源,具体拓扑还需要了解; (2)J33处电压是用差分隔离探头测试,电容 ...

用示波器普通探头测量电容C两端电压会出现 “电压升高” 现像,我猜测,是因为示波器的外壳(也就是探头的“地”)与交流市电之间具有分布电容。

示波器里面也是个与交流市电隔离的开关电源,为示波器各部分供电。该开关电源也是用变压器隔离,初级(交流市电侧)与次级(示波器电路,包括示波器外壳)之间也有分布电容。

你的示波器供电,是与交流市电隔离的,但示波器电路(包括外壳)与交流市电之间有分布电容,而交流市电有一根线是和大地联接的(零线)。你可能使用了1:1的工频隔离变压器,但工频隔离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也有分布电容。

于是电路可以画成上图那样。示波器探头接到电容C上端,探头的地线夹接到电容C下端。示波器外壳与真实大地间分布电容在图中表示为Cx。

这个电路与17楼不同。在那里我曾说在电容C两端用直流电压表测量,不会与400V输出有不同。此图是用示波器,且电容C下端对大地分布电容大,上端对大地分布电容小。此时交流市电S经分布电容Cy施加到你的电路中的两个二极管D1D2可就起作用了,因为电容C下端对大地阻抗小于C上端对大地阻抗。

所以,用示波器测量C两端电压,测得的是400V直流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还要加上S信号源经D1D2整流的电压。当然,分布电容Cy和Cx都不会很大,所以附加的直流电压也不会很大。但因为电容C两端并无负载(电阻),信号源S的内阻对整流结果影响不大。于是电容C两端电压就会升得明显大于40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使用了两种不同型号的直流源,具体拓扑还需要了解; (2)J33处电压是用差分隔离探头测试,电容 ...

19楼图,如果是用手持式万用表测量电容C两端直流电压,估计不会与400V相差很多。因为手持式万用表对大地的分布电容很小,比示波器电路与交流市电之间的分布电容要小得多。

你不妨用两块经过校准的手持式万用表,分别测量400V直流电源的输出和电容C两端电压。如果两块万用表读数大致相同,那就说明 “电压升高” 是与交流市电的分布电容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使用了两种不同型号的直流源,具体拓扑还需要了解; (2)J33处电压是用差分隔离探头测试,电容 ...

另一个判别 “电压升高” 是否分布电容闹事的方法,是将直流400V电源的输出端一端接地(真实大地)。如果 “电压升高” 即使是用示波器测量也不复存在,那就可以判断是分布电容在捣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判别 “电压升高” 是否分布电容闹事的方法,是将直流400V电源的输出端一端接地(真实大 ...

非常感谢版主的热心,这一块接触得不多,我先好好理解下!

网友B:
1、直流源输入确实是市电;

2、我用电池替代直流源输入400V,用万用表测试电容电压400V;

3、我用两组不同的直流源(直流源输入都是市电)输入400V,用万用表测试电容电压,其中一组直流源测试出来电容电压为400V,另外一组直流源测试出来电容电压48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直流源输入确实是市电; 2、我用电池替代直流源输入400V,用万用表测试电容电压400V; 3、我用两 ...

『另外一组直流源测试出来电容电压480V左右』

情况比较复杂。

在 “测试出来电容电压480V” 那个电容两端并联一兆欧电阻试试看。注意一兆欧电阻要用数个电阻串联,例如五个220千欧电阻串联,最好十个100千欧电阻串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asthewj 发表于 2022-8-11 08:13 1、直流源输入确实是市电; 2、我用电池替代直流源输入400V,用万用表 ...

未并电阻之前测试电容电压是490V,并联1.2MΩ电阻(4个300kΩ)后测试电容电压4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并电阻之前测试电容电压是490V,并联1.2MΩ电阻(4个300kΩ)后测试电容电压412V

那么,很可能是这台交流市电输入的电源开机时输出有过冲。由于电路中串联了两个二极管,此过冲使电容充电到过冲峰值,而该电源输出稳定后由于放电回路电阻数值非常大(仅有万用表电压档电阻参与放电),放电时间很长,短时间内看上去是稳定的480V。并联电阻后,放电时间缩短,看上去电压较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未并电阻之前测试电容电压是490V,并联1.2MΩ电阻(4个300kΩ)后测试电容电压412V

有条件的话,电容两端多并几个电阻看看。另一个方法,是用示波器捕捉电源开机时的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电容两端多并几个电阻看看。另一个方法,是用示波器捕捉电源开机时的过冲。

CH1:电容处电压   CH4:J33直流源输入电压

两个差分探头测试,开机无过冲,电容处电压稳定400V,输出并联1.2MΩ电阻(4个300kΩ)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8-11 17:03 有条件的话,电容两端多并几个电阻看看。另一个方法,是用示波器捕捉电 ...

CH1:电容处电压   CH4:J33直流源输入电压

电容电压稳定在400V,此时用万用表去测试电容电压,电容电压会上升到408V,此时万用表显示电压407V,输出并联1.2MΩ电阻(4个300kΩ)

网友:
引用 网友B:
easthewj 发表于 2022-8-12 09:13 maychang 发表于 2022-8-11 17:03 有条件的话,电容两端多并几个电阻看 ...

如果不加差分探头直接用万用表测试电容电压显示405V,昨天测试412V,两个测试值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8-11 17:03 有条件的话,电容两端多并几个电阻看看。另一个方法,是用示波器捕捉电 ...

『两个差分探头测试,开机无过冲,电容处电压稳定400V』

为什么不在电容两端并联上万用表,示波器和万用表同时测量呢?倘或单独用万用表测量是480V,加上示波器差分探头是400V,你能够得到的信息是不是多一些?

网友:
这个就是同时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