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蓝牙信号,纳闷中。。。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有个项目用到的蓝牙,用到NRF系列的蓝牙芯片,发现有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一共有下面这五个设备,设备1蓝牙Dongle,设备2蓝牙开发板,设备3手机,设备4产品1,设备4产品2。其中Dongle和开发板是一个厂商的。

分别做了如下的测试:

测试1:手机连接产品1和产品2,均可到10米以上;

测试2:Dongle和开发板,距离可到10米以上;

测试3:Dongle连接产品1和产品2,距离都只达到了4米左右就断开;

测试4:开发板连接产品1和产品2,距离都只达到了4米左右就断开;

目的是想让Dongle连接产品1和产品2,但是现在效果不理想,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原因,还需要再做哪些测试,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A:
看起来是设备的蓝牙信号问题,需要看看设备蓝牙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

网友B:
很明显是产品射频部分没做好。

射频关键点1:频偏,频偏批量务必校准到5PPM

射频次关键点2:天线,即使随便拉一个标准天线,蓝牙距离也能超过5米。

射频次关键点3:供电

如果天线没有明显问题,我更倾向于晶振原因,蓝牙天线再烂,只要存在就不会出现4米断开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设备的蓝牙信号问题,需要看看设备蓝牙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

是产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产品射频部分没做好。 射频关键点1:频偏,频偏批量务必校准到5PPM 射频次关键点2:天线,即 ...

频偏怎么进行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偏怎么进行校准?

问芯片供应商,一般会提供校准方案。

便宜的是提供一个基准硬件,贵的则要购买专业校准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设备的蓝牙信号问题,需要看看设备蓝牙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

当然是产品,Dongle和开发板都是厂家做的标准产品,质量有保证

网友:
不排除一种可能:相比手机,设备1和设备2的发射功率和/或接收灵敏度较低,所以与产品1、2的通讯距离低于手机与它们的通讯距离。可以尝试更换更高增益的天线看看是否有改善。

频偏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再有可能性较小的原因是某些频点存在同频干扰,注意测试时近距离内避免其它蓝牙设备的开启以及其它2.4GHz的无线设备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