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刚入门,求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pcb走线完成好了,DRC检查也没问题了,这样子可以去打板了吗,过孔方面是不是存在问题呢?

网友:
bottom层U1有个管脚的走线有个直角拐弯。这里应该直接直线就可以了吧。不知道你为什么拐了个直角

网友:
插装器件,单面板即可

器件布局比较松散,空间大小没有限制也是可以的

板子不需要安装之类螺钉孔,或者其他什么么

网友:
蛮好~我个人会加一些0Ω电阻,串到线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