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DO也能搭建恒流电路?

楼主:
 老师们这个用LDO搭建的恒流源电路是什么原理呢? RL是什么?可变电阻? 怎么实现恒流的呀?

网友:
搭建恒流源一般需要可以调节的LDO器件,例如:LM317,LM1117-ADJ等芯片,定值的芯片应该是电压源,如果想成为恒流源需要有一个可变“电阻”的调节电路。

网友:
『用LDO也能搭建恒流电路?』

可以,但精度不高。首帖图算是一个例子。

网友:
『RL是什么?』

是你要恒流供电的负载。当然负载是可以变化的,且不是由你控制变化。所谓恒流,就是负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通过负载的电流基本不变。

网友A:
『怎么实现恒流的呀?』

这类三端稳压芯片,其工作特性是保持输出引脚与公共端引脚之间电压不变化。接成如图电路后。通过负载RL的电流等于Vxx/RA,再加上芯片自身消耗电流(图中标注为Iss)。通常Iss很小,可以忽略,于是RL中通过的电流可以认为就是Vxx/RA。Vxx不变,RA不变,通过RL的电流就不变,实现了恒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恒流的呀?』 这类三端稳压芯片,其工作特性是保持输出引脚与公共端引脚之间电压不变化。接成 ...

老师那我有个想法,目前负载是放在后端,如果负载放在LDO的前端可以吗  是否有优势呢?

流入LDO的电流跟流出LDO的电流是相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那我有个想法,目前负载是放在后端,如果负载放在LDO的前端可以吗  是否有优势呢? 流入LDO ...

『目前负载是放在后端,如果负载放在LDO的前端可以吗  是否有优势呢?』

负载放到前端(电源正到三端稳压芯片输入端),我想是可以的,虽然没有见过这样的用法。

至于说优势,可能没有。首帖图中负载有一端接地(电源负端),负载放到前端,就不能有一端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那我有个想法,目前负载是放在后端,如果负载放在LDO的前端可以吗  是否有优势呢? 流入LDO ...

『流入LDO的电流跟流出LDO的电流是相等的吧?』

不等。流入三端稳压芯片的电流包括芯片自身消耗的电流(经芯片的GND引脚流出)以及流出芯片的电流。自身消耗的电流首帖图中标注为Iss,通常称为静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那我有个想法,目前负载是放在后端,如果负载放在LDO的前端可以吗  是否有优势呢? 流入LDO ...

二楼bigbat介绍用LM317。LM317的优势在于其静态电流特别小,且输出电压可调,最小输出电压也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那我有个想法,目前负载是放在后端,如果负载放在LDO的前端可以吗  是否有优势呢? 流入LDO ...

这种电路,是三端稳压器的变通用法。芯片功率耗散较大,稳定性也比较差,不如专用恒流电路。

网友:
利用LDO搭建恒流源,除了精度问题,最大的缺点是受输入电压范围的影响,适用性比较受限。如果想用LDO搭恒流源,还不如用传统三端稳压器,比如78系列或可调的LM317等,可耐受的输入电压要比LDO高得多。

用三端稳压器搭建恒流源,是过去DIY镍镉、镍氢电池充电器常用的简易方法,材料易得,电路简单。

网友:
负载放在LDO的前端。这种电路通常在LED上可以使用,但对于恒流值有一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