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usb转rs232 给 stm32下载程序

楼主:
各位大佬们,想请教个问题,如何用usb转rs232给stm32开发板下载程序[捂脸

网友:
这个介绍的资料很多

stm32芯片的两个引脚boot1和boot0,

在下载程序的时候boot1接地,boot0接3.3V高电平,

接好后按下复位键,然后开始用usb转串口下载程序,下载程序完成后boot0接地,按下复位键,程序开始运行。

网友:
你可以去找对应芯片 都会有对应的串口ISP串口下载软件

boot0 使用rts控制,boot1接0就可以自动控制下载了,不需要手动控制这两个信号的模式了。

网友:
这个就复杂了,一般都是自己写通信协议,然后使用串口给单片机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