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RISC-V Linux板 昉·星光VisionFive试用报告】星光板上的nodejs开发

楼主:
在官方提供的资料中,有专门说明nodejs应用的:

nodejs是一门非常简单易学易用的语言,因为其核心就是javascript,通过强大的npm扩展,让nodejs拥有无限的扩展性。

这次先做一个入门分享,用nodejs点灯。

首先通过ssh,或者串口终端,登录到开发板。

然后新建一个nodejs测试目录:

mkdir -p ~/projects/nodetest

cd ~/projects/nodetest

后续的代码,就在这个目录下面编写了。

通过官方手册,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板子上面40Pin的详细信息:

GPIO0比较方便使用 ,我们就用这个引脚。在之前 的文章中,我讲过448的含义,在系统 调用的时候,就是gpio448。

然后,进过了解,可以使用nodejs的onoff模块,来直接操作gpio,所以先安装onoff模块。

mkdir node_modules

npm install onoff

先建立node_modules目录的目的,是为了让npm把模块安装在 当前目录下,不对当前用户的环境产生影响。

然后,经过阅读onoff的说明,编写了 如下的nodejs程序:

const Gpio = require('onoff').Gpio;
const led = new Gpio(448, 'out');
let stopBlinking = false;
let led_status = 0;

const blinkLed = _ => {
  if (stopBlinking) {
    return led.unexport();
  }

  led.read((err, value) => { // Asynchronous read
    if (err) {
      throw err;
    }

    led_status = led_status ? 0 : 1;
    led.write(led_status, err => { // Asynchronous write
      if (err) {
        throw err;
      }
    });
  });

  setTimeout(blinkLed, 1000);
};

blinkLed();

setTimeout(_ => stopBlinking = true, 10000);

上述代码的基本逻辑说明:

  1. 引用了 onoff模块
  2. 定义了GPIO 448引脚控制LED
  3. 设置了退出变量和LED状态变量
  4. blinkLed为控制LED的主函数

    1. 检查是否停止,是的话就停止继续执行

    2. 读取LED信息

      1. 将LED状态置反

      2. 输出LED状态

    3. 定时1秒继续执行

  5. 运行blinkLed

  6. 定时10秒后,设置停止状态

将LED连接到GIO0:

然后用nodejs运行上述代码:

sudo node blink.js

因为操作gpio需要root权限,所以用sudo执行。

执行后,可以看到 LED每秒闪动一次,10秒后不再继续 闪动。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是多才多艺的才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