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3x评测】3、利用串口接收中断和空闲中断,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

楼主:
1、实现思路

本文利用串口接收中断和空闲中断,实现串口不定长数据接收

接收中断:实现数据的接收;

空闲中断:判断一帧数据完成。

2、硬件

本文使用串口1,引脚为PA9和PA10,同时,PA9和PA10直接连接到了NS-LINK的usb转串口上,因此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查看。

3、代码实现

(1)串口初始化

void SerialInit(void)
{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 ENABLE);
    /* Enable USARTy and USARTz Clock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USART1, ENABL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Initializ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4_USART1;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and pull-up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4_USART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
    US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SART_STPB_1;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E_NO;
    USART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FCTR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y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ConfigInt(USART1, USART_INT_RXDNE, ENABLE);

	USART_ConfigInt(USART1, USART_INT_IDLEF, ENABLE);

    USART_Enable(USART1, ENABLE);
}

(2)串口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USART_GetIntStatus(USART1, USART_INT_RXDNE))
	{
       SerialRecv(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if(RESET !=USART_GetIntStatus(USART1, USART_INT_IDLEF))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SerialStr.Idle=1;
	}
}

(3)接收应用代码

void SerialRecv(uint8_t data)
{
	if(SerialStr.RecvLen<UART_MAX_LEN)
	{
		SerialStr.RecvBuff[SerialStr.RecvLen++]=data;
	}
}

void SerialSend(uint8_t *data,uint8_t len)
{
	for(uint8_t i=0; i<len;i++)
	{
		while (RESET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DE ));

		USART_SendData(USART1, data[i]);
	}
}

void SerialPro(void)
{
	if(SerialStr.Idle&&SerialStr.RecvLen)
	{
		printf("Recv:%d,[",SerialStr.RecvLen);

		SerialSend(SerialStr.RecvBuff,SerialStr.RecvLen);

		printf("]\r\n");

		SerialStr.RecvLen=0;
		SerialStr.Idle=0;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 (RESET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DE ))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return ch;
}

4、测试

网友:
您好,请问有源代码吗?

网友:
有些单片机没有空闲中断就很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