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buck电源电路的电感走线问题

楼主:
请教,老师说这个buck电源电路的PCB板的电感走线有问题,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帮忙分析

网友A:
我也正准备用他们家的方案

走线问题可能是电感下方没有净空,而且焊盘太大,导致环路过大,会有EM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准备用他们家的方案 走线问题可能是电感下方没有净空,而且焊盘太大,导致环路过大,会有EMC问题 ...

谢谢回复

电感下方没有净空,而且焊盘太大,导致环路过大,会有EMC问题

这个也是bukc电路要求的,

但这个上面的图问题,导师说好像不是

网友:
参考下面的案例,输出滤波电容尽可能的靠近电感,和走线问题可能是电感下方没有净空都是对的

能还有什么可以注意的事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