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老师好

这个开机电路,有什么问题没,可以做板子吗,帮忙分析

网友A:
你可以先说一下你的设计原理,这样大家更容易解读~

网友B:
线路看不太懂,但是你这用料都是大牌子呀。

网友C:
你先说说想干嘛,没有具体的应用需求,那就无法判断电路的功能设计是否合理,最多只能看看有无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说说想干嘛,没有具体的应用需求,那就无法判断电路的功能设计是否合理,最多只能看看有无错误。

想实现一键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路看不太懂,但是你这用料都是大牌子呀。

想实现一键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说一下你的设计原理,这样大家更容易解读~

想实现一键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先说说想干嘛,没有具体的应用需求,那就无法判断电路的功能设计是否合理,最多只能看看有无错误。

就“一键开机”?那显然这个电路过于复杂了。图中开关电源带有使能端,利用这个使能端都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一键开机”?那显然这个电路过于复杂了。图中开关电源带有使能端,利用这个使能端都可以实 ...

是的老师,想实现纯硬件开关机

用C35,R47和C76,R030的充电时间差,短按开机(C76,R030充电快),长按关机(C35,R47充电慢)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老师,想实现纯硬件开关机 用C35,R47和C76,R030的充电时间差,短按开机(C76,R030充电快),长按 ...

可行倒是可行

C76的容值建议再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老师,想实现纯硬件开关机 用C35,R47和C76,R030的充电时间差,短按开机(C76,R030充电快),长按 ...

那你应该把问题描述清楚,你现在描述的,可并不能简单说就是“一键开机”。

注意C35和R46、R47的取值,电阻阻值过大则容易受扰,应适当减小,同时加大电容容量来维持RC时间常数。

另外,楼主电路最大的问题是要求按键时间满足一定要求,容易发生临界动作不可靠的问题,需要仔细调节几个RC参数来保证动作可靠。

开机时,如果按键时间较短,Q4刚导通就断开开关,这时要求C76储电必须维持Q4导通直至C75、C80充电到足够程度才能实现自锁。这里涉及了三个RC常数的匹配。

类似的,长按关机时也存在几个RC常数的匹配问题,需要仔细做实验确认可靠性,免得用户遇到动作失误。一般的单键开关机电路都是配合软件来实现,软件指令加持下,动作会非常可靠,且电路也简单很多。

另外,保险丝要移到电源输入处,因D17的存在,反接时等于短路电源了,前级电源若无限流保护则容易导致故障甚至是严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