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一起来欣赏下各种电源设计中电路图和PCB吧!

楼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别人的作品中也能学到很多设计要点。这一期电源整理分享,我们一起来看看别人的设计电路图和PCB吧!来看看他人是怎么设计的,从别人的设计中探究怎样是好的方案,哪里有雷需要闭坑吧~

后面多图预警,大家在浏览的过程中发现了哪些问题,欢迎提出来大家一起交流呀~~

网友:
  • ACDC电路,输出DC24V3A

网友:
  • ACDC电路,使用LM317稳压器IC的可调电源电路

直流可调电源是电子设备中使用的任何电源单元的组成部分。它用作墙壁插座和普通电力电子设备之间的接口。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将使用 LM317 稳压器 IC设计一个简单的可调电源电路。

LM317是一款三端稳压IC,具有1.5A的高输出电流值。LM317 IC 具有许多特性,例如电流限制、热保护和安全工作区保护。它还可以为高压用途提供浮动功能。如果我们仍然断开可调端子,LM317将有助于过载保护。

网友:
..

...............

参数设置输入Vin=220VAC±10%

输出Vo=DC12V,再用一个LDO转DC5V

频率f=100k

效率:85%

网友:
  • 升降压电路  XL6019芯片DC-DC 48V升压板原理图PCB

板子介绍及功能如下:

1、采用XL6019芯片,电流可达3A以上,带输入输出焊盘。

2、输入电压范围:DC20V---40V。3、输出电压:本设计是DC48V输出,更换项目内R2电阻可根据需求输出不同的电压值,具体输出电压请查看数据手册(附XL6019数据手册)

4、本板已经过打板测试,可在2.5A电流下稳定工作且无需额外附加散热,芯片最大设计电流5A,建议在3A以内稳定长跑。

5、附件提供了完整AD工程文件,可根据需求自行DIY修改,Bom需根据个人需求自行导出。

网友:
ne555-timer-ic-pinout

此原型电路采用双列直插式封装 8 针定时器 IC。该IC有很多应用,主要用作振动器,如ASTABLE MULTIVIBRATOR,MONOSTABLE MULTIVIBRATOR,& BISTABLE MULTIVIBRATOR。

Timer IC 555 是一种高度稳定的器件,用于产生精确的时间延迟或振荡,因此它作为振荡器工作,触发器元件提供延迟。它具有三种操作模式,非稳态、单稳态和双稳态模式。对于这个电路,我们使用这个 IC 作为一个非稳态多谐振荡器。在这种模式下,IC 会产生连续的方波蒸汽。它可以通过使用 3 伏至 12 伏来操作。

工作说明

此原型电路采用双列直插式封装 8 针定时器 IC。Timer IC 555 是一种高度稳定的设备,用于产生准确的时间延迟或振荡。它可以使用 3 伏至 12 伏的电压运行。在这个升压转换器电路中,IC 555 配置为非稳态多谐振荡器模式,引脚 2 和 6 连接,它将触发自身并作为多谐振荡器自由运行。外部电容器 C1 通过 R1 + R2 充电并通过 R2 放电,因此占空比由这两个定时电阻器的比率设置。

在非稳态多谐振荡器工作模式下,电容器 C1 在 1/3 Vcc 和 2/3 Vcc 之间充电和放电。C3 和 C5 电容器用于通过方脉冲对电压进行充电和放电,因此它会振荡出恒定的连续方输出脉冲。振荡频率取决于定时电阻和定时电容。

Th = 0.693 * (R1 + R2) * C1

Tl = 0.693 * R2 * C1

周期 = 0.693 * (R1 + 2*R2) * C1

频率 = 1.44/(R1 + 2*R2) * C1

整流装置有两种类型,由二极管和电容器组成,用于正负转换。现在,定时器 IC 的输出脉冲直接应用于整流设置。我们知道方脉冲有正负两面,通过整流,我们可以去除不需要的部分。这里第一个整流电路去掉负极部分提供+9V,第二个整流电路去掉正极部分提供-9V输出。

网友:
5V 双电源电路

将 220V 交流电源转换为 +5V 和 -5V直流电源,因为我们同时得到正负 5V电源,所以命名为双电源.

使用 ICL7660 设计了一个简单的 5v 双电源电路。IC L7660 是单片 CMOS 开关电容电压转换器,可对正输入电压进行反相、倍增、分压或倍增。它只需两个外部电容器即可工作,能够将电压从 1.5 V 转换为 10 V,在整个温度范围内无需外部二极管。

网友:
DCDC输出12V10A电源电路

该电路包括一个LM7812稳压器IC。LM7812 来自 LM78xx 系列,固定输出正电压调节器 IC 排列。

IC 的最大输出电流为 1.5A,因此,我们使用了两个 TIP2955 晶体管将输出电流提升到 10A。1A 和 10A 的两个保险丝用于保护 IC、晶体管和电路的不同组件免受过电流的影响。试图在 IC 和晶体管上使用适当的散热器以避免过热。

该电路应用和用途:12V 10A 电源用于多种数字设备,例如:

液晶屏

DVD播放器

硬盘驱动器

音频设备和大多数其他数字设备

网友:
DCDC电源电路,输出双电源12V和5V的电路

在输出端提供12V和5V的直流电压。该电路使用属于78XX系列的电压调节器IC 7812和7805作为其主要元件,以及其他一些分别将电压调节至12V和5V的元件。

工作原理:

变压器:变压器是电源电路的基本部分。它将220V的AC降压至 15V AC 信号。在电磁感应原理上工作的装置称为变压器。它将电能从一个电路传输到另一个电路。它通常增加或减少交流电压。

整流器: 整流电路主要由二极管组成,通过消除交流信号的一侧,只允许单向电流通过,将双向交流信号转换为单向直流信号。

滤波器:整流后的直流信号由交流纹波组成,电压波动被馈送到电容器C1中,从而从信号中去除大部分交流纹波。

IC 7812:滤波信号被馈入电压调节IC,该IC在其输入端接收未稳压的直流电压,并在其输出端提供稳定的12V DC。

最后,电容C2用于滤除输出信号中残留的高频纹波,以提供无纹波的12V直流输出。

IC 7805:此外,12V直流信号再次被滤波并馈入IC 7805,IC 7805接收输入信号并在其输出端提供稳定的5V DC,然后再次对信号进行滤波,以通过使用电容器C4消除高频纹波。

LED1 和 LED2 分别指示输出端存在 12V 直流电压和 5V 直流电压。

应用:

双电源用于为运算放大器上电,因为运算放大器需要摆幅双极性输出电压。

双电源可用于移动电源、手机充电电路或无电池电源电路等。

双电源也用于发电机。

因此,有许多应用利用5V和12V双电源

网友:
DCDC供电的心形串联LED闪光灯

用 NE555 定时器 IC 和 CD4017 Johnson Decade 计数器这两个多功能 IC 芯片构建一个心形串行 LED 闪光灯电路。

作为装饰灯,对您的聚会、家庭、商店和其他地方都有很好的效果。

可以将10个红色LED与IC的10个yield pin连续关联或连接成心形。

通过改变 555 定时器的电阻器(R1 和 RV1)或电容器(C1)的值来控制发光 LED 的闪烁速度,主要是通过改变 555 定时器的频率,进而改变时钟脉冲,再用可变电阻器 RV1 在改变时钟脉冲速率。

网友:
适用于 12v 9v 6v 电池的自动电池充电器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制作一个简单的 12V、9V 和 6V 自动电池充电器项目。该电路可以为三种不同电压的电池充电。该电压可以通过电路中的两个不同设置点,即 VR1 和 VR2 来设置。这是一个简单且便宜的自动电池充电器电路,它会在预设电压下自动开始和停止对电池充电。

它还可以使您的电池免于深度放电或完全放电。可充电电池价格昂贵,当电池电量低于 50% 时,它们有在未充电时放电的趋势。这会导致电池寿命缩短。但是该电路可确保您的电池免受这些问题的影响。

电路调整

按照以下步骤调整电路

当 12V 电池变弱时,它在 DMM 上显示 11.9V,因此将可调电源中的电压设置为 11.9V,电池充电起点应设置在该电压上。

将此电源连接到电池的位置并调整 VR1,直到继电器激活并且绿色 LED 熄灭。

当 12V 电池充满电时,它在 DMM 上显示 14.4V,因此现在在电源上设置此电压并连接继电器的 NC。

调节 VR2 直到红色 LED 熄灭。

现在您的电路可以使用了,这些设置是为 12V SLA 电池完成的。6 或 9V SLA 电池的电路可以通过相同的程序进行调整,您只需相应地设置电压电平并更改齐纳二极管。

网友:
高效高功率密度AC/DC电源评估板

     该电源板的核心部件为有源整流子卡。如下图所示,有源整流子卡,插接在电源主板上。通过4个CooLMOS组成一个整流桥,对输入的交流进行整流。图a为正面,主体为4个CooLMOS,图b为背面,为整流控制器和MOS驱动电路。该有源整流子卡功率损耗小,没有加散热器,散热通过一个风扇强制风冷完成。

 辅助电源卡提供12VDC电源,为有源整流卡、PFC控制器、PFC驱动和固态继电器供电。

网友:
一个机器人设计的 BMS 电池管理系统

网友:
UCC25640x 半桥 LLC驱动器

网友:
600W 离线电池充电器PFC + LLC

网友: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参考设计

是一款锂离子充电器板,通常用于电动交通工具应用。还可以作为常用不间断电源。此解决方案基于带数字控制(PFC)功能的单集成电路 PFC+LLC 组合控制方式。此解决方案无需采用低频滤波器,具有出色的性能和高性价比。它采用内置同步整流(SR)来替代二极管以增加效率,同时,通过恒流恒压控制方式(CC-CV)工作可确保电池合理充电。

锂离子电池通常会采用电池管理系统(BMS)来确保电池在安全参数范围内工作。该充电器可以通过一个5V输出信号与此类系统进行交互通信。MPSB005 还集成了软连接控制(SCC)功能,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元器件的使用数量,避免输入连接时的大电流尖峰。该尖峰通常会触发 BMS 过流保护。通过平衡变压器电压与继电器关断之前的电池电压来实现 SCC 功能。如果需要额外的控制功能,用户可以通过 J4 引脚连接一个 MCU,实现与电流电压采样信号的交互通信,如同继电器控制一样。

网友:
TPS5430降压转换电路

网友:
TI 电源芯片TPS63060的使用

网友:
一款全桥驱动电路PCB

网友:
LM2596稳压模块原理图及PCB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