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频卡的读卡距离的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wsmysy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一个低频卡T5577和它的读卡器,如下图所示

现在遇到两个问题

1、如果卡紧贴读卡器刷卡时,操作方向必须由右到左水平划动(下图中红色箭头所示方向)到图中 (1)(2)两处黑色竖线之间,卡可被正常识别,但是如果向左超过了(2)处的黑色竖线,则卡中不能被识别,这是什么原因?按说应该是,卡整个覆盖掉读卡器的读卡效果应该更好呀?

  2、如将卡从读卡器正上方(天空方向)直接贴到读卡器上方时,也不能正常读卡。但是如果在读卡器上方放置一厚度为12mm的塑料壳,则卡不管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上到下(水平方向的上下),从下到上(水平方向的上下),总之水平面的各个方向 刷卡,或都从天空到地面方向的垂直方向由上向下刷卡,最终把卡放置到塑料壳上方,都可以刷卡成功,但是塑料壳的厚度不能小于8mm ,否则读卡总是失败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就是距离近反而有问题?我测试NFC刷卡的时候,发现NFC扫描会有盲区。不过没有你这么明显,拆开读卡器,我看看天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距离近反而有问题?我测试NFC刷卡的时候,发现NFC扫描会有盲区。不过没有你这么明显,拆开读卡器,我看 ...

非常感谢。

网友A:
【塑料壳的厚度不能小于8mm】,你试试最厚多少mm还能检测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壳的厚度不能小于8mm】,你试试最厚多少mm还能检测到卡。

谢谢。最远21mm

网友A:
你试试用这种卡检测,看看结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用这种卡检测,看看结果是什么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能帮忙分析一下,以上问题中1、2产生的原因吗?

网友C:
这个跟天线的耦合设计相关,没有具体信息无法分析。建议你用存储示波器捕捉不同工况下卡的感应情况,也包括读卡器的相应数据输出情况,有了具体信息才能展开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天线的耦合设计相关,没有具体信息无法分析。建议你用存储示波器捕捉不同工况下卡的感应情况,也包括 ...

非常感谢。请问存储示波器是不是存储的一张张图片,要研究的话,得自己一张张的将这些图片连接起来才能查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存储示波器是不是存储的一张张图片,要研究的话,得自己一张张的将这些图片连接起来才能查 ...

不是,怎么会是那么笨的办法。简单直接存储采样到的数据即可,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图片连接,直接调出存储结果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能帮忙分析一下,以上问题中1、2产生的原因吗?

NFC天线扫描会有盲区,从你上面的现象来看,应该是太近的距离就扫描不出来。

由右到左水平划动能检测,其他方向呢?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