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775917117200718944448eb08b

网友:
这个特殊要求,标准的文字描述

网友:
  【花雕体验】15 尝试搭建Beetle ESP32 C3之Arduino开发环境

   测试程序:闪烁LED灯,串口输出“Beetle ESP32 C3开发板”

  • /*
  • 【花雕体验】15 尝试搭建Beetle ESP32 C3之Arduino开发环境
  • 测试程序:闪烁LED灯,串口输出“Beetle ESP32 C3开发板”
  • */
  • int LED = 10;
  • void setup() {
  • Serial.begin(115200);
  • pinMode(LED, OUTPUT);
  • }
  • void loop() {
  • Serial.println("Hello world!");
  • Serial.println("Beetle ESP32 C3开发板");
  • Serial.println("");
  • digitalWrite(LED, HIGH);
  • delay(1000);
  • digitalWrite(LED, LOW);
  • delay(1000);
  • }

网友:
上传成功的提示

网友:
下载成功后,断电去掉D9的下拉杜邦线,然后上电查看串口返回情况

网友:
开发板相关选择与配置

网友:
实验场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