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触220V的感觉,酥麻!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昨日家里装修,全屋定制师傅和水电师傅说,插座的电线不够长,需要延长一下。我其实想的是木材附近越少接口越好,想拽一拽电线,把电线拽出来一些,结果不料,总闸未断电,且手上带了点水,体验了一次220V电疗,碰到一瞬间手上一阵酥麻,随着一声尖叫抽开了,之后接触220V的皮肤就像灼烧了一样。好在人没有事,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规范用电!!!

网友A:
人没事很幸运,但还是要多小心

网友B:
万幸,以前也被电过,后来换个插座接个线什么的,除了拉闸断电还要戴上橡胶手套。

网友:
万事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没事很幸运,但还是要多小心

是的,一定要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幸,以前也被电过,后来换个插座接个线什么的,除了拉闸断电还要戴上橡胶手套。

确实会有后怕,主要是当时头脑一热,就碰上去了。

不然,每次接强电的时候我都会用表笔看看还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会有后怕,主要是当时头脑一热,就碰上去了。 不然,每次接强电的时候我都会用表笔看看还有没有电 ...

向大表哥学习,做好全部防护:)

网友D:
玩电的更加要注意

网友:
注意安全!!万事小心啊!!幸好没大碍

网友E:
我也被电过,从此以后换个灯泡即使开关关了都要再用电笔确认一下带不带电,有点不规范的电工零火不分,开关只断零线

网友F:
还能甩开,很强

记得我老师给我们讲他差点被电的经历:

当时他去接什么设备,然后问他小伙伴:“电断开了吗?”,他小伙伴说:“断开了”

然后他就被坑了

废了很大的力气,使劲往下蹲,才让手离开电源,然后整个人感觉脱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电的更加要注意

对,我也感觉玩电的应该更加注意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被电过,从此以后换个灯泡即使开关关了都要再用电笔确认一下带不带电,有点不规范的电工零火不分,开关 ...

对,怕电工走线有问题,我也会用表笔怼一下看看。这次真是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能甩开,很强   记得我老师给我们讲他差点被电的经历: 当时他去接什么设备,然后问他小伙 ...

我碰到火线,可能不是直接接触的,是通过水接触上的。所以吸力可能不大。

网友:
基本上都是底层的肌肉反应,自己就是抽回去了,我曾经被电容400v左右电过,感觉到了心脏蹦蹦跳跳的,吓坏了,都是懵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底层的肌肉反应,自己就是抽回去了,我曾经被电容400v左右电过,感觉到了心脏蹦蹦跳跳的,吓坏了,都是懵的。

什么原因被电容电?

网友:
我被电过的次数数不清,至少上百次.作为假电工,还得干电工的活,没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因被电容电?

当年做那个电源,放电没放干净,然后调试下,就拿起来啪的一下摔到桌子上了,还是不小心啊~但是长记性了啊

网友:
快点去弄个隔离电源!或者超级漏电保护器。还有就是用最好的电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年做那个电源,放电没放干净,然后调试下,就拿起来啪的一下摔到桌子上了,还是不小心啊~但是长记性了 ...

对电容产生阴影了,当年家里的大脑袋彩电看着看着电容爆了,找了一个上门修家电的,直接焊上去一个替换电容,然后没有安装后盖直接通电开机,砰的一声新焊的电容也爆了,声音特别响,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后来历时半个月换了一块电路板才修好

网友H:
电工干活一般关总闸一是,二是估计被电击伤多次了

咱电子人,有强电的试验都是要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主要用电安全,切勿带电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工干活一般关总闸一是,二是估计被电击伤多次了 咱电子人,有强电的试验都是要用隔离变压器

是啊,搞电的时候总闸一定要关上。

网友I:
小时候被家里的电饭煲电过,去邻居家玩拿铁丝扎插座被电过,后来经历过灯泡短路事件,这下彻底对电的威力有所顾忌了,好在从事的不是强电相关的工作,偶尔在家换个灯泡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时候被家里的电饭煲电过,去邻居家玩拿铁丝扎插座被电过,后来经历过灯泡短路事件,这下彻底对电的威力有 ...

拿铁丝扎插座,这个是真的勇。好在人没事。

网友J:
万幸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小时候也有过一次触电经历,就是一个线头,瞬间手上就烧出了一个坑

网友K:
人没事就好,装修这些,防火防电防水,千万别大意。电击还是小时候的事,吓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万幸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小时候也有过一次触电经历,就是一个线头,瞬间手上就烧出了一个坑

我手上像烫伤一样,不过只在表皮。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人没事就好,装修这些,防火防电防水,千万别大意。电击还是小时候的事,吓到了。

对的!安全第一!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像烫伤一样,不过只在表皮。

你这还没有碰严实,我这是直接出个坑,一点血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还没有碰严实,我这是直接出个坑,一点血都没有

估计是的,太危险了。

网友:
。。。。。。。。 人没事就好

网友L:
让我想起上一次被电是初中刚学了物理课,回家自己做实验被电的,本意是想实验手摸零线不会被电,因为不知道双路闸刀上哪路是零线,就二选一去试,结果运气不怎么好,第一选的就是火线,当时整个手臂都麻了,换了另一边就没事,现在对电了解得越多,胆子越小了,家里修电什么的,关闸之后确认没电了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让我想起上一次被电是初中刚学了物理课,回家自己做实验被电的,本意是想实验手摸零线不会被电,因为不知道 ...

你这是拿自己做实验,真是吓人啊。小时候真是无知无畏,很多事确实只有长大的才害怕。

网友:
注意安全,毕竟人的最大安全电压只有36V,220V一旦长时间触电,会很危险的。

网友M:
我小时候被电好多次,感觉就是手指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 然后心脏抽搐着像是要爆炸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小时候被电好多次,感觉就是手指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 然后心脏抽搐着像是要爆炸的感觉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电完就算了, 如果电久一点肯会死

网友I:
对了,家里有小孩的,插座上或者墙上不用的插孔建议全部买安全插销给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了,家里有小孩的,插座上或者墙上不用的插孔建议全部买安全插销给堵上

是的,有没有小孩,我觉得最好都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