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相关问题

楼主:
最近发现个问题,以前设计的一个板子用的是STM32F103C8T6,第8脚VSSA模拟接地脚给的网络号AGND,结果这个板子没有用ADC外设,AVDD接的是DVDD3.3V,没有通过磁珠或者直接短路方式将AGND和GND连在一起,简单说就是第8脚浮空了,板子10多块都出去用了,也没发现。

请问下,这个8脚和其它地脚在内部有没有连接在一起?

为什么工作正常?

网友A:
内部有电气连接,只要你没用到片内模拟部分或用到但对精度、噪声等要求很低,那就不会出问题。单独布设地回路是为了抑制噪声的干扰,你不在乎干扰,自然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电气连接,只要你没用到片内模拟部分或用到但对精度、噪声等要求很低,那就不会出问题。单独布设地回 ...

感谢回复,只要这块不出问题就好,说实话,现场都用一年多了,也没发现。

下次用的时候给改掉。

网友:
太感谢了,学习了。

网友B:
单片机2组DGND和AGND内部都是相通的,三个地一个外部连接都能工作,只是不符合设计规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2组DGND和AGND内部都是相通的,三个地一个外部连接都能工作,只是不符合设计规范,哈哈

习惯不好,总是复制原理图,没仔细核对,并且磁珠有时放在单片机这个图有时放在电源那个图,没看,就弄了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