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得捷电子创新设计大赛】物料开箱-STM32F7508开发板+BLDC无刷电机驱动板

楼主:
 首先感谢电子工程世界和得捷电子的工作人员非常荣幸和幸运能参加这次比赛,通过比赛可以自我进行学习和修炼内功,同时也为工作积累更多的实战经验。

我的项目是利用STM32单片机为主控做一套适用于家庭安防的智能控制系统,通过STM32单片机可以实时检测当前环境的温度湿度和火警水警等信息,当检测到当前环境出现异常时通过SIM模块进行数据上传给用户,用户可在第一时间发现家庭环境的警情并处理。

顺丰快递的一个大箱子里面有俩个开发板。此次申请的STM32F7508开发板自带了一块TFT电容触摸屏,用户可以通过此屏幕进行人机交互设定当前环境的参数和报警阈值。

STM32F705B8单片机背面图,内嵌两颗单片机,左面是STM32F7芯片,右边有一个STM32F103C8T6的单片机,板卡功能非常强大。

STM32F7508正面图,一个电容式TFT触摸屏。

BLDC无刷电机驱动板

以上两款是我根据项目需要在得捷电子下单购买得开发板,根据项目进度下面将开始对STM32F7508这款开发板进行深入了解和使用。

网友A:
楼主设想的家庭安防的智能控制系统,看来很是期待

网友B:
BLDC无刷电机是准备用来控制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DC无刷电机是准备用来控制什么的?

打算做一个窗户自动开关的设备通过屋里 温度湿度和外界有无雨水等检测量控制窗户自动开启和关闭。比如调到自动模式的情况下会根据当前室内温度进行窗户开口的大小进行调节,检测到外部有雨水量过大时控制系统认为外界处于下雨雪状态会自动控制电机吧窗户关闭并向用户进行通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想的家庭安防的智能控制系统,看来很是期待

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如果有一个屋子发生火灾可能引发整栋大楼的起火,所以越是人类住宅的密集区,智能家庭安防系统就越重要,往往家里起火的原因是电器老化或者故障短路,但根本原因还是发现不及时。最后导致大火蔓延至整栋大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如果有一个屋子发生火灾可能引发整栋大楼的起火,所以越是人类住宅的密集区,智能家庭 ...

这个项目实际意义很大

网友:
这个电机驱动转速可以多大的,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