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如何防止高压漏电保护

楼主:
我设计中整个设备分控制部分和运行部分,控制部分是由MCU设备为中心,供电是12V和3.3V。运行设备电压是380V/220V。其中运行部分和水流、温度、压力等传感器都是浸泡在水中的,各种传感器都通过光耦隔离后与MCU部分相联。目前的问题是设备时常会出现400V的电压会通过水流传导到12V的传感器采集电路和控制电路。虽然设备中的传感器都有外壳保护,但是还是时常出现12V电路中的元器件损坏的问题。

我接手设计后在电路中加入了稳压二极管,开始时是单项的加入;后来改成二个双向的,双向的情况好一些,但是还是不理想。

 我的问题:大家都是怎么做防护的,都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

网友A:
水流传导,是什么个意思

不是高压漏电问题

莫非是密封问题

要想办法提高防尘防水等级,到达IP65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流传导,是什么个意思 不是高压漏电问题 莫非是密封问题  要想办法提高防尘 ...

就是测流速的传感器,因为受到条件限制,总会出现“漏电”的可能。但是有漏电就坏设备,所以十分的头疼,因此就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B:
大家看看我的双管结构是不是合适,有没有改进的方法,例如:双管结构中加入一个小阻值的电阻,用来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看我的双管结构是不是合适,有没有改进的方法,例如:双管结构中加入一个小阻值的电阻,用来限流。

『大家看看我的双管结构是不是合适,有没有改进的方法』

恐怕不能用这么简单的办法来消除 “漏电”。何况未必是 “漏电” 造成元器件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看我的双管结构是不是合适,有没有改进的方法,例如:双管结构中加入一个小阻值的电阻,用来限流。

在电源两端并联稳压管,只能抑制差模干扰(电源正与电源负之间),并不能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D:
控制部分供电采用的是隔离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制部分供电采用的是隔离电源吗

是隔离电源,控制部分很少有坏的,就是12V部分的外围电路时常有坏的时候,也不定是坏哪里,主要是DA芯片和运放芯片,偶尔也有三极管的时候SS8550或SS80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制部分供电采用的是隔离电源吗

外围电路不是隔离电源,是开关电源。开始怀疑是开关电源质量不好,更换后稍有改善,但是成本确提高很多。后来就用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电源两端并联稳压管,只能抑制差模干扰(电源正与电源负之间),并不能抑制共模干扰。

谢谢,之前没有考虑共模的问题,共模干扰是不是可以使用良好的接地改善。我回头试试把控制部分接地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之前没有考虑共模的问题,共模干扰是不是可以使用良好的接地改善。我回头试试把控制部分接地试一试 ...

在开关电源中,能量输入线往往使用 “共模电感”,几乎在所有以交流市电输入的开关电源中都可以看到。你需要对 “共模电感” 多加考虑。

“接地” 当然很重要,但错误的 “接地” ,很可能是加重干扰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之前没有考虑共模的问题,共模干扰是不是可以使用良好的接地改善。我回头试试把控制部分接地试一试 ...

『我回头试试把控制部分接地试一试。』

这样 “试一试”,似乎太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