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风扇调试焊接注意事项

楼主:
作者:@蓝色天使

顶视图

底视图

对于没有热风枪的网友,电源管理是负极焊接难度较大,焊接不良风扇是不能工作的。这里推荐一种焊接方法

用烙铁将负极焊盘涂上一层锡,在PCB对应焊盘也涂上一层锡,将IC用镊子翻过来放在PCB上位置,然后用烙铁放在一边四个引脚上,烙铁温度此时调节在400℃。大约5S左右负极焊盘焊锡熔化,此时用镊子压住IC的塑封体使其紧贴电路板,保证八个引脚都能准确贴在对应的焊盘上,(引脚不得漂浮)松开烙铁。将温度调至350℃,焊完余下引脚。高温时间不能太长,否则有损坏IC的风险。

整体焊接完毕之后,待板子冷却至室温时候插上风扇和电池,(注意极性)。IC过电源管理IC可能热保护。

调试:在安装电池和风扇前检查板子下面不得有导体,以免引起短路等故障。

网友A:
对于楼主贴中底部带有大型焊盘的芯片,简单的手工焊接方法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在设计PCB时自制一个封装,底部采用双面两个无孔方形焊盘,然后在方焊盘上叠加再开1个或4个通孔,注意不能是过孔,免得被覆盖阻焊剂或令PCB厂感到困惑。另外注意通孔直径得够大,得基本覆盖芯片底部方形焊盘的大部。

焊接时先按常规焊上芯片,然后翻转PCB在底部通孔焊盘中灌锡,把通孔用焊锡填满即可。这样设计PCB主要是考虑手工焊接,兼容手工和回流焊则需要适当减小通孔直径并使用多个通孔,免得锡膏流失或无法填满通孔反而容易导致焊接质量问题。仅考虑手工焊接只需设置一个大型通孔就好,焊接操作最简单、可靠。

俺设计此类芯片的PCB时均采用此法,且这样的设计对散热也更为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楼主贴中底部带有大型焊盘的芯片,简单的手工焊接方法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在设计PCB时自制一个封装,底 ...

好主意

网友:
大孔径焊盘不盖油就可以了。

网友:
对,焊盘上开个大孔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楼主贴中底部带有大型焊盘的芯片,简单的手工焊接方法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在设计PCB时自制一个封装,底 ...

这个方法相当不错啊,不过底部焊盘得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相当不错啊,不过底部焊盘得够大

前述方法本来就是针对底部大焊盘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