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3x评测】开箱点灯

楼主:
已经收到板子了,今天发下开箱和点灯测试,后续再进行其他测试。

先看下板子吧,板子还是很浓的国民技术设计风格,底部一排按键,后期做些输入功能很方便,板载CMIS-DAP。这次板子上添加了一个USB口,应该是有USB外设。

板子两排排针引出了,还焊接上了排针,后续使用就方便多了。单片机旁边的两个排针,应该是模拟部分电压,这里测试模拟部分需要接下电源。

背部同样有元器件。

国民技术资料全部存在了FTP中直接按需获取即可。开发方式还是keil软件,安装好pack即可。

 /*SystemInit() function has been called by startup file startup_n32l43x.s*/

    /* Initialize Led1~Led5 as output pushpull mode*/

    LedInit(PORT_GROUP1, LED1_PIN);

    LedInit(PORT_GROUP2, LED2_PIN | LED3_PIN | LED4_PIN | LED5_PIN);

    /*Turn on Led1*/

    LedOn(PORT_GROUP1, LED1_PIN);

    while (1)

    {

        /*LED1_PORT and LED2_PORT are the same port group.Enable Led2 blink and not effect Led1 by Exclusive-OR

         * operation.*/

        LedBlink(PORT_GROUP2, LED2_PIN);

        /*LED3_PORT, LED4_PORT and LED5_PORT are the same port group.*/

        /*Turn Led4 and Led5 off and not effect other ports by PBC register,correspond to

         * PORT_GROUP2->POD&=~(LED4_PIN|LED5_PIN);*/

        LedOff(PORT_GROUP2, LED4_PIN | LED5_PIN);

        /* Insert delay */

        Delay(0x28FFFF);

        /*Turn Led4 and Led5 on,turn Led3 off and not effect other ports by PBSC register,correspond to

         * PORT_GROUP2->POD&=~(LED3_PIN),then PORT_GROUP2->POD|=(LED4_PIN|LED5_PIN);*/

        LedOnOff(PORT_GROUP2, LED3_PIN << 16);

        LedOnOff(PORT_GROUP2, (LED4_PIN | LED5_PIN)<< 16);

        /* Insert delay */

        Delay(0x28FFFF);

        /*Turn on Led3*/

        LedOn(PORT_GROUP2, LED3_PIN);

        /* Insert delay */

        Delay(0x28FFFF);

}

使用例程即可完成简单点灯。

网友:
点灯有N个方法,希望楼主把最经典的编程思想展现给最需要的人!谢谢!

网友:
国民科技的开发板还是很有识别度的,蓝色,而且板载资源一般都很丰富